求救,小赛炸成这样了,还有救吗?

楼主(2012-07-08):
第一架飞机,蓝宇747,开始买的有刷,后来改成了无刷动力,2212+8060.可惜以前用有刷就炸了好几次,导致机头有所变形,然后最致命的是电机条的那个槽越炸越松,,,电机越来越不好固定了。。。终于,今天在空中失控,全速撞向水泥墙,,,就成这样了。。。不晓得还有救吗。如果再买个空机的话,那个电机条的槽。貌似炸鸡总是松动那里,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完善呢 ?谢谢了。

网友:
送医院试试~~~~~~~

网友:
这架飞机基本上都是炸鸡头,而且EPO的材料最大的弱点是炸炸就软了,刚开始的新机很坚硬但搞久了就软了,很象男人的大棒,这时候只有一条出路,就是让飞机自宫,抛弃掉软掉的小鸡头,找一块EPO板粘到机身上,再切块玻璃纤维板,把电机用十字支架固定在上面,再整个粘到EPO板上,保证你获得比原来还爽的效果

网友:
割了吧,都软了

网友:
塞斯纳头没了都能自己做一个

网友:
 塑料瓶做一个

楼主:
感谢大家关注,已经修好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