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改150元的摇杆,fpv估计很爽

楼主(2012-07-08):
相信很多模友都想过用游戏摇杆来飞FPV

今天有空,就试了改了下,实践证明,很简单

大家爱看视频,先上视频

材料:赛钛客v1 摇杆,150元
      3段开关 1-4个
      5k电阻 2-8个
      杜邦线一段

发射用的apc250

拆开摇杆,可以看到3个通道是接插件插在主板上的,看了下电路,左右两根是电源,中间是信号
方向在中间的大的插头上,是一根黄色的线

另外可以搞1-4个开关通道,3段开关可以在3个脚之间焊上5.1k的电阻,两边接+和-,中间接信号

在摇杆的边上用剪刀钻个孔,把3段开关固定在摇杆上
搞好就是这样子了

把正、负、还有信号并联引到摇杆外面,用的时候插上,不用的时候,就拔掉,平时要玩游戏usb还可以用,几乎是无损的!
我现在主板是装外面的,也可以把主板装到摇杆里面,这样就无线了
哎,抛砖引玉,期待模友们搞出更好的!

对了,如果用地面站,如果你的摇杆有3段开关,或者有2个油门,也可以把usb直接插电脑上,在地面站中设置也可以用

网友:
哇塞! 霸气!

网友:
 马上买摇杆回来

网友:
你好,楼主,额- -
我是机械出身,电子的不懂,能不能帮忙做一个么?我有现成的摇杆。或者有偿也行。先谢谢了

网友:
一直想这样 只是不知道怎么改 家里一个全新的摇杆 放了好几年了

网友:
如果你的摇杆有3段开关,或者有2个油门,也可以把usb直接插电脑上,在地面站中设置也可以用

网友:
这个不错,可惜我不会搞电子。不过那数传板好像是**的,哈哈,和我买的一样。

网友A:
发射板部分如何搞 ,输出的 是什么 信号啊

网友:
150¥ 还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
发射和接收部分能详细讲解些吗?新手又不懂电子,全靠指引啦
这个是买发射送的吗?接收用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板部分如何搞 ,输出的 是什么 信号啊

数传转接板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你的摇杆有3段开关,或者有2个油门,也可以把usb直接插电脑上,在地面站中设置也可以用

哪个个usb,数传转接板?还是手柄的;
地面站中设置?用手柄设置地面站的返航、航点把手柄当鼠标用还是设置一下地面站参数就可以用手柄了

网友:
不会啊 ,电机方面不懂

网友:
强烈要求楼主 放 完整 的 改造教程

网友:
好像去年还是前年也有个帖子,内容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