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救】小号手1:16的遥控老虎怎么拆开!!!!

楼主(2012-07-09):
鄙人第一次接触遥控模型,看到淘宝上有一家号手虎卖的比恒龙虎便宜就果断投靠了号手……结果这个坦克拿到手里,发现遥控非常弱智,就想拆开看看里面啥情况,是否能改造……

结果问题来了,鄙人愚钝,找了半天没找到上下身的螺丝在哪儿!

上下都找了,没发现螺丝!

网友:
小号手真不如买H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肯定要改造的,问题我找不到螺丝拆不开啊

楼主:
另外问一下,主动轮和履带能换成恒龙的配件吗?

网友B:
发动机盖上左右各有一个带十字螺钉装饰的塑料块,小心撬掉,下面就是螺丝。另外车体前端有卡子,不要弄断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动机盖上左右各有一个带十字螺钉装饰的塑料块,小心撬掉,下面就是螺丝。另外车体前端有卡子,不要弄断哦

前面中间的圆盖下也有一个螺丝,一共3个。

网友:
静态展示!

楼主:
三个螺丝都找到了,谢谢楼上两位……没想到小号手设计的如此隐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问一下,主动轮和履带能换成恒龙的配件吗?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
那我心里就有谱了,谢谢~

网友:
小号手的细节比HL要好点

网友(2013-11-18):
学习了  有点 挖坟  我匿了

网友:
帮顶,我曾经拥有的号手虎

网友:
好手属于模型级别的!设计的很隐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