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S800,并成功进行了连续10个起落,S800很靠谱,赞一个!

楼主(2012-07-09):
我所说的10个起落,是连续不间断的一次性10个起落,我想玩家都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
下面的改装内容有电调降温  插臂外加连线

飞行为达到模拟挂载Z15 本机挂载了相同重量的假负载

网友A:
十个起落就靠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个起落就靠谱了
你有想法

网友:
毫无意义····

网友:
连续10个起落后,温度怎么样?以前每次下来我都要歇息最少5分钟

网友:
不知道这样改有何意义,,,难道说减少机臂震动引起的接触不良而引起的炸鸡事故?
不过那个是DJI 的电池板么??

网友:
楼主电池衣服哪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请问一下,我也想这样处理一下,但是有几个问题:
1、中心板上的机臂卡座拧不下来,螺丝好象不是标准的
2、没找到可以焊接的地方,能否详细的发个图来,谢谢了
昨天飞行的时候电调重启动,导致炸机,不知道是不是接触的问题

网友:
恭喜楼主!楼主做得很周全啊。另外问下楼主,你的怎么有电池固定板?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中心板上面只需要取下盖片 ,不需要拆卡座,打开盖片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你这样改 让大僵的研发团队很惆怅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兄弟,我加你QQ了,你比较忙呀
问题是盖片取不下来,那个螺丝不是内六角一样,根据拧不动,用手绑动盖片,我看到了各个点,我知道如何接,机臂也是,螺丝都拧不下来

网友:
说句实在话,s800就是个烂货,从里到外烂到极点

1、既然是同一厂家,而且指定悟空套装,没有预留LED的安装位置
2、GPS也没有实现快拆理念,现在哪?主控等都不好装,没有留出位置来安装这些
3、快拆机构真的很不保险
4、大电流供电的铜线是不是太细了?
5、电调散热问题,要是大热天出去,我不敢相象
6、所有碳管固定问题

网友B:
当然如何s800的设计理念是这样,那我要收回我所有的留言

作为公司产品开发,如果各方面都想到了,都做到了可靠与稳定,那以后公司配件怎么卖?如何做到持续发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为公司产品开发,如果各方面都想到了,都做到了可靠与稳定,那以后公司配件怎么卖?如何做到持续发展呢???
一语道破玄机

网友:
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