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块钱手工diy碳纤维头罩

楼主(2012-07-09):
 继续折腾
这次折腾的目的是试试手糊碳纤维头罩
淘宝上买了3k碳纤维布,40块钱,一卷一米长20厘米宽,小机头罩能做好几个了,还有配套的环氧树脂和固化剂。

楼主:
带着手套,满手都是树脂,没法拍过程图
总之就是先用碳纤维布在原有头罩上比划一下怎么包,碳纤维布可塑性还是可以的,稍微复杂的曲面只要算好基本能包牢。
把碳纤布包到原来头罩上以后就刷环氧树脂,要用个耐热的杯子,树脂和固化剂混合以后20多分钟就开始发热,估计温度有八九十度  我用的纸杯感觉都有点冒烟了
糊好以后放一边等固化,大约2小时左右就固化了。固化以后把多余地方剪掉。
上个成品图

楼主:
内层的塑料头罩居然还能不怎么费力的剥出来  而且原先的印字转移到碳纤头罩内部去了

楼主:
再干2小时,树脂彻底干透以后,用400号砂纸仔细打磨一遍,再用1000号砂纸抛光一遍,就是这个样子

楼主:
打磨以后再用调好的树脂在表面上薄薄刷一层,刷好以后表面就变成这种光光亮亮的了

楼主:
开好洞和槽,装到鸡鸡上看看效果  有点意思了

这头罩比原来塑料的略重了点,主要是我心黑,用了双层碳纤布糊的,其实单层就够了  不过配我这架改了尾皮带传动的02s,配重倒是刚好,因为我尾管改了皮带以后比原先轴传动稍微重了一点

插电在屋里飞了几圈航线,感觉不错 油门和以前差不多就起来了,急升降感觉也和塑料头罩相差不多。 就是这头罩还没彩绘,看上去黑乎乎的,估计飞3d判断姿态会麻烦,等明天有空了再彩绘一下

旁边那个fbl100的头罩是开始练手用的,只包了一半

网友A:
赞………当年我做菜板鱼(竞速自由快艇)就这么做,不过是玻璃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当年我做菜板鱼(竞速自由快艇)就这么做,不过是玻璃钢的。

谢谢捧场 :loveliness:

网友:
你这个重应该不是两层布的原因,是因为手工环氧漆膜太重吧

楼主:
也有可能吧,为了骚也没办法了,我是碳纤控  钛合金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环氧树脂,要用个耐热的杯子,树脂和固化剂混合以后20多分钟就开始发热,估计温度有八九十度  我用的纸杯感觉都有点冒烟了  ...

好手工

环氧树脂混合后, 不要放在杯子裏, 倒在一個表面積比較大的小盤子, 就不会发热。

网友:
再抛光处理一下会更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干2小时,树脂彻底干透以后,用400号砂纸仔细打磨一遍,再用1000号砂纸抛光一遍,就是这个样子

你這樣打磨碳纖,會減低強度。

网友:
标题

真有才

网友:
接收机被罩住了  会不会失控???

网友C:
最后涂的时候不够平整了,能不能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這樣打磨碳纖,會減低強度。

关键部位我包了3层布,一般部位两层,不打磨太厚了,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涂的时候不够平整了,能不能喷?

树脂不知道能不能喷,搞不好树脂凝固了会搞死喷笔。
也许清漆之类的行,手里没有就先刷了一层树脂

网友D:
说现在不好看LZ不会不高兴吧
还是涂装一下好,不过又重了,现在看起来像蛇头,关键是也看不清姿态啊
我现在,什么都喜欢用浅色的,深色的一律抛弃了

网友E:
手工真好!这个是防碳纤维布,要是真碳纤维,处理起来超麻烦,还伤身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工真好!这个是防碳纤维布,要是真碳纤维,处理起来超麻烦,还伤身体~

晕 我玩了几年碳纤维了,真假还是能分出来,这个不是贴汽车的那种pvc贴皮,真是3k碳布来的。
我处理的时候都带手套带口罩的,不过腿上还是扎了几根,挑也挑不出来,不知道什么时候碰一下就刺痒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现在不好看LZ不会不高兴吧
还是涂装一下好,不过又重了,现在看起来像蛇头,关键是也看不清姿态啊
我现在,什么都喜欢用浅色的,深色的一律抛弃了

是要彩绘,重就重吧,大不了当飞航线和静态专用了

网友:
打磨完了喷光油就解决了,表面又滑又轻。

网友:
不错 很好·~~~碳纤就很库啊·~不用上色的,,,和原装的差不多啊

网友:
不错的创意和手艺。
做个分叉舌头,就更像眼镜王蛇

网友:
果然高手

网友:
 哇塞 这个能DIY

网友:
很像异形头

网友:
打个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