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部轻木的F16 。。动力一问

楼主(2012-07-09):
RT。。秤了重量。。空机重650G。不含任何设备
请问一下各位不用金属函道可以吗??觉得有点贵。
哪个塑料函道动力比较好??
80A电变。。用4S飞。。

网友A:
首选黑旋风70带尾椎塑料涵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选黑旋风70带尾椎塑料涵道

推力够吗?

网友B:
比较关心机身。能私信我购买的连接吗

网友:
黑旋风可以。。。金属的话声音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关心机身。能私信我购买的连接吗

实体店买的!淘宝没的卖!

网友:
70黑旋风新的都250多了,还不如收个2手的蓝岱金属涵道,动力强售后服务好,我有个4S版的KV3580的蓝岱新版金属涵道450元出,你可参考一下 ,搜我贴

网友:
新手的话就上黑旋风70吧,推力绝对够,金属的推力虽然大一点,但是自重大很多,电池容量也得大,飞机整体很重不好飞,在一个蓝岱的电机的质量确实不敢恭维,售后到时还可以.

网友:
  蓝带70
塑料涵道

网友:
不是黄婆卖瓜,金属涵道那声音和动力都是塑料涵道不能比的,玩过金属的人不会再碰塑料的,看看高手为什么都用金属就知道了。虽然重点但效率高,除了6S版的电池重点外,4S版的用普通电就得,因为动平衡的原因,金属在同样的推力下电流要比塑料小得多,这可关系到你的电池寿命,黑旋风是电池杀手这早已是旧话了。当然有些人会说,我的电池都是炸烂的那就另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