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3S电池 3个电压不一样的问题

楼主(2012-07-09):
手上5/6电池基本都是这样,飞完下来,量电压的时候,基本是3.8,3.9几,4.0几.就是说S节电池的电压差别挺大的.
当然充好的时候也是有差别,大概是在4.0几,4.13,4.19V,大概这样,就是说充好后,差别也挺大的,开始新买来的时候基本都是差0.几而已.但是现在基本是差别0.1几-0.2几的电压.
这样就导致了,每次飞都比较容易快就3S中,一块比较早没电,所以不敢飞久.
几块电池基本都这样.
请高手解答,另外能否单独把电压低的那S先单独充,补点电压,然后再3S一起充?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充电器?精度这么差

网友:
估计是充电器问题。。。

网友:
用电显量的?

网友:
肯定是充电器问题,我以前用B6就这样,后来换BC168解决了。

网友:
如果多个电池都是这样,可以肯定是充电器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5/6电池基本都是这样,飞完下来,量电压的时候,基本是3.8,3.9几,4.0几.就是说S节电池的电压差别挺大的.
当然充好的时候也是有差别,大概是在4.0几,4.13,4.19V,大概这样,就是说充好后,差别也挺大的,开始新买来的时候 ...

最后一个问题除非你用纯独立平衡充,否则只能靠充电那一点点平衡电流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B6充电器,能否单独充一片电池,把这片电池电压充上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B6这种充电器充成这样正常 不想电池挂换充电器吧!

网友:
估计用的是那种简易平衡充电器

网友:
标题

内容明显是充电器的问题,充电不均衡造成的,建议换个充电器试试,或者单个充不用并充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家的时候使用0.5以下的电流充电,如果最后还是不均衡,使用0.2-0.1的电流可以慢慢充刀到均衡。B6的均衡能力就那个屁样了。当然出现这个问题还是本身电池有不均衡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