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F45陀螺仪的我又来了 没炸机没过2电的新主板烧了 陈伯

楼主(2012-07-09):
先上图
前天换的主板,昨天上午还好使 玩了将近2个电下午冲完电 对码成功 然后推3分之一油门没反应推到一半动一下 推到顶不动 来回几次不好使 ,冒烟了,把盖子打开摸电机热了,然后再试,主板亮了一下 ,冒烟了 。
就电机不好使 舵机 好使,电机拆开了碳刷,转子连碳刷的痕迹都少有,没发现问题。单独供电,没问题。为什么呢。
换了炸陀螺仪的主板。电机里面亮了。哎,电机烧了。为什么烧呢。没道理啊!!!

网友A:
我的主板摔了一下,尾电机不受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主板摔了一下,尾电机不受控制了~~~

陀螺仪挂了,和我第一次应该一样。换主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想我能搞定,哇哈哈

网友C:
换个mos 管   FDD8896 或者原装的 STB80NE03L-06

去电子城或者淘宝 或者插下你坏了陀螺仪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mos 管   FDD8896 或者原装的 STB80NE03L-06

去电子城或者淘宝 或者插下你坏了陀螺仪的那个

应该是电机的问题,非原装的电机370.能直接使用吗。只需要焊接电机上面的电路板就可以吗?还是需要从新绕线。换磁?

楼主:
只是没搞懂,为什么坏了 。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说mos坏了 难道你不会找个马达试 ? 一会说马达没事 一会说是电机问题  你自己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mos坏了 难道你不会找个马达试 ? 一会说马达没事 一会说是电机问题  你自己来吧

是我仓促了,没试验全面就发帖子。我当时懒得把原装的锂电插头退针接电机,而用的4.2v手机锂电试的。4.2v是转的。换主板试验后加油,电机亮了。烧了。然后我才退针,接电机试的,和刚才一样,碳刷亮了。

网友E:
估计是气温太高,导致370电机烧线。。建议温度超过38度不要飞。。这个F45有致命弱点,就是电机载荷问题,本身设计虽然是强扭电机,但是机身实在太重了,如果在高强度油门之下,电机本身温度已经到极限了,直接受影响的是电机退磁,然后出现烧M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气温太高,导致370电机烧线。。建议温度超过38度不要飞。。这个F45有致命弱点,就是电机载荷问题,本身设计虽然是强扭电机,但是机身实在太重了,如果在高强度油门之下,电机本身温度已经到极限了,直接受影响 ...

ydhh88 兄正解。

建议LZ速试退换新主板,另考虑把F45
升级主无刷电机。

陈伯

网友:
到底试出来 是坏什么了吗? 电机坏了 还是? 如果电机没坏  大部分是mos坏了···

网友:
看半天没看明白~~~~~~

网友(2012-11-10):
我的也是MOS管坏了,但这管子在电子市场不好找吧.

网友(2012-12-20):
试试380马达吧

网友:
我的F45不停地烧电机,5个370电机都在不到十电烧坏,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