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甚解,动力锂电到底多少V算是过放,真正懂的老手进

楼主(2012-07-09):
450飞了540+起落的悬停航线,一直是空中3.6报警,下来3.7多一点,
6块花牌低内阻,每块循环近100了,至今状态尚可,开3D压降厉害,但悬停航线OK

前几日看到有人回复,说还可以放到更低些无事,求真正明白的老手解释,到底过放标准是多少?

网友:
没有理论只有实践。不同的品质不同的使用条件,不可能一盖而论。

网友A:
控电用到8.8警报响了才充电的。没啥事。现在也没大肚子。至于动力电池,电压低了转速降低。没必要刻意去衡量吧,感觉没力了就下来,把心思都放在电池上还怎么飞。砖家来讲下吧。

楼主:
LS的LS等于没说 我是问理论上的标准而已啊,保守一点当然对电池好,但弄来弄去总感觉以讹传讹,最后玩了好久连这个都说不清楚,感觉很丢人

网友B:
低于3.2V才过放是对的,一般为了保护电池设置3.3-3.4V报警,下来空载一般是3.7-3.8V,所以一般说电压不要低于3.7V是指空载,带负载不要低于3.2V。如果是控用的锂电因为负载小,所以可以直接设置3.3V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电用到8.8警报响了才充电的。没啥事。现在也没大肚子。至于动力电池,电压低了转速降低。没必要刻意去衡量吧,感觉没力了就下来,把心思都放在电池上还怎么飞。砖家来讲下吧。

纯属为了求甚解而已,机上装了电显,到时候自己就叫了,根本不用分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于3.2V才过放是对的,一般为了保护电池设置3.3-3.4V报警,下来空载一般是3.7-3.8V,所以一般说电压不要低于3.7V是指空载,带负载不要低于3.2V。如果是控用的锂电因为负载小,所以可以直接设置3.3V报警。

这个回答感觉比较靠谱些,谢谢高人~~~

看来悬停航线报警电压就要设高一些,3.6报警下来正好3.7多点;开3D因为压降厉害就要设置低一些,估计3.3-3.4差不多了

网友:
电池状态好时设3.6V。
不行了就设3.4-3.5V。

网友:
需要专家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C:
标题

手机电次次用到自动关机乜事都无,锂电池不是自带控制电路为何会有事

楼主:
手机电池
引用 网友C:
手机电次次用到自动关机乜事都无,锂电池不是自带控制电路为何会有事

 手机电池放电C数和动力电能比么?

网友:
没有大电直 不好说。。。450的我都是定时,空载一直3。7左右
但是我的FLUX大脚 用2块 3S 6000MAH 30C的电池 都是电调保护开到3.2V。空载测量3.4。感觉电池一直没啥问题。。。

网友:
目测好的电池带负载3V,不带负载3.3V

网友:
spektrum dx8 遥测的动力电报警电压,6s是18v(左右?具体我记不得了),也就是说带负载情况下只要不低于3v,都不认为值得报警。

当然dx8也允许用户调高报警电压。

楼主:
看来还是莫衷一是,呵呵,这个问题还成了老大难了

现在的锂电不是都有保护板么?如果接近过放,是不是就会切断输出了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莫衷一是,呵呵,这个问题还成了老大难了

现在的锂电不是都有保护板么?如果接近过放,是不是就会切断输出了呢?

貌似航模用的电池都木有保护板,电调相当于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航模用的电池都木有保护板,电调相当于保护板。

原来如此,学习了

记得电调高截止电压好像是3.3,看来带载3.3的说法比较靠谱了

网友:
这个的主要取决于系统需要的最低电压是多少。电池电压在给系统供电的中间还有损耗的 。 VSYS=VBAT-R*I. 我现在设置的是3.5为了保险期间。其实3.7V以下动力就变了。要上推油门。电池电压最低可以到2.5V。到了2.5V很多电池带自动保护的电路会关断电池。2.5V以上应该都不算过放。

网友E:
 想来学习下,结果被搞晕呼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来学习下,结果被搞晕呼呼的。

我和你一样,一直就为这个问题晕乎乎,现在还是整不明白

网友:
标题

不能一概而论,要看放电c数。放电高截止电压就高,控耗电低所以放到3v也没事。

网友:
先前用xp电调,记得设置3.7v警戒,到达警戒点电压时动力逐渐减弱,但每次飞一会就掉电失控;后来设置更低,记得到了3.3v,还是飞一会掉电失控;后来关掉电调此项功能,不失控了。

楼主:
LS  LSS甚是在理,通过此贴学到不少知识

网友:
3.7正好是放电平台,3.7的时候能飞挺长时间。有些电池用久了内阻会变大,电机转起来就是3.7了,设到3.7肯定报警。设到3.4~3.5还不错,能把电量放出80%多,而且还有一定动力把机器安全飞回来。

网友F:
又学习了不少知识啊! 我的450的报警电压是设3.4V的。下来一般都还有3.7以上。其实纠结这个最低的问题没什么意义,因为一般还没到那个时候飞机已经不听话了。

网友:
 个人理解过放不是看电压,而是看电流,大电流过放才是电池损坏的真凶。

网友:
我有几个电调都有三个电压保护值可以选,分别是2.8V,3.0V和3.2V。我想设3.2V最可靠。

楼主:
以上几楼说得有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又学习了不少知识啊! 我的450的报警电压是设3.4V的。下来一般都还有3.7以上。其实纠结这个最低的问题没什么意义,因为一般还没到那个时候飞机已经不听话了。

看来你的电池也有点老了啊,我是3.6报警下来3.7多一点
并不是纠结,入魔一回,一直想搞清楚这个问题

我3.6报警已经飞了500多起落了,感觉电池保养的还算良好,一点胀气都没有

网友:
夠了...上網查一下都沒做呢

为此,要首先明确这个概念的含义:

1、锂电池在这时是特指“锂离子电池”,因为习惯,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把锂离子电池口语化为锂电池,这是与专业名词应用相区别的地方

2、锂电池放电终止电压是指锂电池放电都某一电压后,不宜再继续放电,否则会造成锂电池部分电量不可逆损失,严重的会彻底损坏电池。

现在的单支锂电池(锰锂)标称电压一般设计为3.7V,终止电压为2.75V,有两种情况使厂家将终止电压上限提高到3.0V,一是锂电池材料决定的电化学性质,这往往是从更加安全使用电池的角度考虑;二是与特定的用电产品和用电环境相联系。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可以把终止电压设计更低,如2.5V和2.4V,但是没有低于2.4V的了。 如果放电时的工作温度是在-20~60℃范围内,终止电压为2.75V的锂电池其实也可以继续放电,但绝对不能低于2.5V,正如前面所说,在2.75V~2.5V之间的损失可能是部分的,而在2.5V以下就会造成最严重的破坏,使电池不能用。 锂电池组也有终止电压,这种锂电池组有时被称为“芯锂电池”,“芯锂电池”的放电终止电压不应小于2.75×n(n为串联电池数),以笔记本电脑最为常用的6芯锂电池为例,这种6芯锂电池常常采用3串2并的组合方式,因此,这种锂电池放电截止电压为2.75V×3=8.25V,实用中最低不能低于2.5V×3=7.5V。 事实上,由于锂离子电池价格相对较为昂贵,因而,无论是单支锂电池还是多芯锂电池都带有保护板或保护IC,当电池电压到达终止电压后,电池都会通过用电器具发出一定的信号,使用者谨记操作方法。

网友:
說白了., 深度放電 (2.7v) 對極化倒塌 比較嚴重, 長期這樣對容量影響很大.
由其以大電流放電的時候
加上在飛行時 一般到3.3v 左右 下來回壓回升
所以才定在 3.75v 作為平台 不是沒原因, 一般如果 不幸用到 3.2v 或更低就最好馬上充電.

网友:
楼上正解,又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电次次用到自动关机乜事都无,锂电池不是自带控制电路为何会有事

手机电池里面有过放过充保护板,你可以拆开看看,我们模型用的电池是没有保护板的

网友:
飞机上用的话还是保守一点好,我认为电池用好静止半小时左右,电压能回到3.7左右的就没问题

网友G:
第一不要拿手机锂电池来比,手机电池设定关机的电压都在3.2以上,所以在手机电量只有百分之10左右就可以冲了,厂家这样的设计是为了更好的延长手机电池的寿命.
    航模电池在负载的状态下3.2以上都ok的,有的电池极限可以放到2.7V左右。但是为了更好的避免炸机,所以建议把电调保护电压设置到最低。而且飞完以后电池电压在3.75左右就可以了!过多的放电对锂电池寿命影响很严重。所以你标题应该改为,什么样子的电压能够在电池寿命和飞行时间达到一个最佳折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不要拿手机锂电池来比,手机电池设定关机的电压都在3.2以上,所以在手机电量只有百分之10左右就可以冲了,厂家这样的设计是为了更好的延长手机电池的寿命.
    航模电池在负载的状态下3.2以上都ok的,有的电池极 ...

受教

网友H:
由于模型电池,不具备防过放保护装置。所以用户需要了解两个电压:负载电压和空载电压!

理论所说的电压不低于3.7V 一般都是指空载电压!

空载电压3.7V ,那负载电压究竟为多少合适。
这就要看使用的电流。 通常飞的暴力的,可以适当把报警电压设的低一些,如:3.3V-3.4V
飞的不算太暴的,可以设的高一些,如3.5 V  。

目前大多数的电池,中值电压都是在3.55V 左右,(标称倍率放电)。

所以报警负载电压,设置在:3.4V -3.5V ,绝对安全。而且是最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由于模型电池,不具备防过放保护装置。所以用户需要了解两个电压:负载电压和空载电压!

理论所说的电压不低于3.7V 一般都是指空载电压!

空载电压3.7V ,那负载电压究竟为多少合适。
这就要看使用的电流。 通 ...

好!这就是想要的答 案,话说花牌电池真心不错的说!

网友:
回复 网友H:

正解,很多人再说聚合物的放到3V也没事,但这样时间长了必然影响寿命,这就是没有任何一个电子设备的保护板设在3V的原因,磷酸铁锂之类的低电压锂电除外。

楼主:
已经按照45楼的建议,把450和小JJ都设置到了3.5报警,延长飞行时间大概一分钟,下来3.6左右,thx

网友:
锂电池的最低允许放电截止电压是根据放电电流来决定的,一般而言,1C放电电流,最低可放电至2.75V而不损伤电池。30C放电电流,最低可放至3.7V而不损伤电池。均指放电过后的空载电压。

网友:
刚刚问了问隔壁组做电化学的博后,得到如下说法:
1. 正如LZ引用的那位哥们儿所说,3.7V是放电平台电压,如果是磷酸铁锂电池的话,放电平台可以到3V左右,不过那是小电压的状态
2. 如果把电压(y)和时间(x)的关系做成曲线,从4.2V到3.7V应该是很陡的曲线,就是说从4.2V到3.7V电压应该掉的比较快,然后进入放电平台阶段,这个阶段才是能量输出的主要阶段,然后放电过了放电平台电压范围后,电压也会掉的很快,如果这时继续放电,就会对电池造成损坏
3. 因为航模电池是大电流放电,一旦超过放电平台的电压下限时,电池电压就会很快下降,与小电流输出相比就会更容易对电池造成损害,拿亚拓bl35p电调为例,它在单节电压在下降至3.2V时就会启用第一阶段保护,使动力间歇间断,提醒使用者降落,这样既可以保护电池,也可以免得飞机最后失去动力造成损失

因此可以做出以下推论:
1. 有些人把电池放电电压下限设在3.8V,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电池这时候很可能刚刚进入放电平台,才输出小部分电量后就停止,造成电量的浪费,并不是保护电池的措施
2. 如果航模电池是磷酸铁锂的话(据隔壁组师兄说单片电压3.7V应该就是磷酸铁锂电池了),电压下限可设为3.4V左右,如果是暴力飞行30C甚至40C放电的话,不放心的可以设为3.5V,这样才能充分释放电池的电量

ps:本人不是学电化学研究电池的,以上纯为跟师兄的讨论以及自己在网上查一些资料的结果,资料的来源也不能确保正确,好多也是别人讨论的内容,所以如果有问题的话,也请大家多多包涵。。第一次发这么长的贴。。

网友:
回复 楼主:

3A放电截图懂的看不解释

网友:
楼上的图中反映的放电平台差不多就是从3.6V到3.2v

网友:
飞过1S到飞机起不来为止,几十个起落木有发现有问题。
放电终止电压这个”标准“可能会随着电池的进步而有所改变,
曾尝试过放到0V放静置2天后充电恢复木有发现容量大减(圆柱3.7V锂电池),
改天测试一下软包的锂电池的0V放电测试(未找到认为的最新型的,之前的可能不行)。

网友:
又学到不少知识~~~

楼主:
又学习了,以前其实问过,木有给力的回答,这次好,引经据典高手云集,受教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