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求救

楼主(2012-07-09):
铣3mm的薄板子边长都长去掉一部分结果连烧两把铣刀 速度3000转走到走得很慢

网友A:
3000太高了,HSS我一般是800左右,4MM刀子,钨钢可以高些。

网友B:
3000转进步要快也可以!!

网友C:
如果喷润滑会冒烟的话就降低转速

网友D:
2000转还凑合的

网友E:
你是什么材质的东西呢?刀具用的什么材质的?几方面要相结合的

网友F(2012-08-26):
切削深度、切削速度、进给量相结合

网友G:
转速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