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关于铣铝故障,有图

楼主(2012-07-09):
今天准备做第二个机器。在铣铝板的时候,铝板边缘呈现熔疤状态。4刃立铣刀间隙里全是铝。
自我感觉是:第一,主轴转速太快了;第二,走刀速度快了;第三,应该改为2刃铣刀好排屑
第一个理由个人觉得可能性大点。
请问雕刻机铣铝的转速?F走刀值?
太晚了。但是必须感谢各位,不能因为解决就拉倒。
晚上直接将以前车子换下的废机油滴灌了一点。铣的效果跟之前的反差太大了。滴油后不但没有结疤,表面还很干净很光。F后来上的800.还是之前的刀。
感谢大家的讲解。

这个铣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一坨一坨的。蛮像那个恶心的东西的。

这个铣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一坨一坨的。蛮像那个恶心的东西的。

楼主:
给予说明

我现在的是2.2KW高速主轴。用的3MM和6MM4刃立铣刀都实验了。走刀F400,下刀0.2MM。

网友:
是纯铝吧,用铝合金专用刀或单刃刀,只要保证切屑是一片片小方块或者是一个个小卷儿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轴不垂直。
走刀过快。
主轴反转。。

支持,主轴反转

网友:
主轴3500,F300,3刃铣刀,刀径3MM,外加WD40。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轴正转

网友:
扎刀了吧?

网友:
我38主轴8000转,吃刀0.2mm,F600,单刃铝专用刀,铣出来的样子还能接受!!

网友:
用高硬度刀具,单刃或两刃。

网友:
你这个是纯铝,太软了,主轴慢点,滴酒精冷却复制搜索

复制搜索

网友:
纯铝是不好铣的,太软。除非硬铝

网友:
用硬度较高的刀具,单刃或两刃。

网友:
刀不对,我曾经用4刃铣也是这样。
后来换了单刃就好了。

网友:
软铝就这样,用硬铝

网友:
干铝主轴速度不能太快 不然产生积削瘤  用单刃刀比较好 做好冷却

网友:
高温融化了吧。听说A380的翅膀就用这种效果溶接翅膀组件。类似、铣床

网友C(2012-09-01):
转速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冷却。。
我都是跑两万转以上,,然后用皂化液猛喷,,,,,只要中断两秒,立马沾刀。。。
所以我搞了两个喷头对着喷。。。

网友D:
冷却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