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一下,商品家机强度。

楼主(2012-07-09):
要重新设计部分结构,所以调查下有机的同志(商品家机或高级家机),华飞什么的。。。。。
你们的主轴沉到最底下,手平推(5公斤力,小雕干铝应该是5公斤??),主轴变形量有多大?(不是指刀头哦)
上个贴没人给答 案,再问一次。。。。求解

网友A:
我测试过,光轴加滑块30C——40C,光轴加贴塑滑块7——10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测试过,光轴加滑块30C——40C,光轴加贴塑滑块7——10C。

你说的是商品机么??华飞滕州什么的。。。
贴塑滑块是指铜套么,

我指的变形是主轴变形,不是刀头哦。

楼主:
怎么只有一个人回答着问题,论坛陷入低潮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关键,决定了材料的选用和行程的大小,

网友B:
力的单位是牛顿。。不是K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力的单位是牛顿。。不是KG。

拜托,量一下你们的机,我可以根据你们的变形情况调整我的垂直轴行程.

网友C:
在意变形量的话。。。还是去收个二手立铣比较放心。。。

重量是根本。。过吨再谈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意变形量的话。。。还是去收个二手立铣比较放心。。。

重量是根本。。过吨再谈强度。。

我想了解一下雕刻机加工铝的平均强度要求,根据这个变形量,调整z轴的伸出长度,也就是确定工作台的高度,因为工作台的高度是固定的。

伸出越短变形量越小

网友D:
谁爱推谁去推,我不做这样的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爱推谁去推,我不做这样的实验。

你们买机做机不检查么??

网友E:
起码500N即50KG的切削力吧,5KG是雕刻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起码500N即50KG的切削力吧,5KG是雕刻机了

我就问雕刻机么,那种3mm的小刀

网友F:
这种微型机械结构与台钻差不多 用表打一下精度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微型机械结构与台钻差不多 用表打一下精度应该就可以了

我就是问标准应该是多少么,我自己的当然可以打,然后我根据你们的数据调整z轴和工作台的间距范围,工作台还没做么,仍然可以调整,z轴零件做好了,就调整不了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测试过,光轴加滑块30C——40C,光轴加贴塑滑块7——10C。

C是什么意思啊。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C是什么意思啊。老大

0.01m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问标准应该是多少么,我自己的当然可以打,然后我根据你们的数据调整z轴和工作台的间距范围,工作台还没做么,仍然可以调整,z轴零件做好了,就调整不了了。
http://photo.5imx.com/up/day_120707/20120707_ ...

你现在用手推这个架子会晃动吗,如果有0.1MM以上的位移,你就可以洗洗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用手推这个架子会晃动吗,如果有0.1MM以上的位移,你就可以洗洗睡了。。。。

架子当然会动了,我都没加固,要把里面做好外面才加固阿,目前架子相对于独立参照物,手推位移50c,以后会添加斜梁和板材强化结构的。你们都不回答问题。。。。

楼主:
麻烦死了,本来选用35光轴的,不知道怎么搞的记错了用了30光轴,其实应该用40的才对.这几天安装z轴才发现问题,

现在只好考虑尽量提高工作台高度,一旦更换光轴全部都要修改。

网友H:
成品机用手推主轴这种测试根本不可能得到正确的数据,其中结构受力的因数比较多,且手上的力道各人也不相同,不好拿捏啊。看到你这个架子,更是觉得有点玄,很玄很玄!即使一次调整到位可能也只能用接近“磨”的状态来干铝了,况且,估计很短的时间内就需要再一次调整架子了,而且这个架子的调整工作量,看着就头大啊,到处都是链接的加强结构,到时候有你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成品机用手推主轴这种测试根本不可能得到正确的数据,其中结构受力的因数比较多,且手上的力道各人也不相同,不好拿捏啊。看到你这个架子,更是觉得有点玄,很玄很玄!即使一次调整到位可能也只能用接近“磨”的状态 ...

问个大概,当然不会很准确,一般人手指推就5~7公斤力。

架子你想象我我用1*1.2米的大环氧板加强4个侧面,这样相对于工作台,框架的变形是相当小的。

网友:
不瞒你说,我想象的是用厚度10mm的钢板铺满整个四个面的~~~,结果可能仍然会让你难以接受的。我觉得,你应该再继续想想~~关于结构部分的“主干”系统

网友:
你那个架子,推的时候记住关上窗户,以免不小心把机头推到院里

重量是机床的基础,没有重量,就不要乱推了,有点力气还是推背吧

楼主:
我很不爽,决定了用50光轴,一条大概20公斤1.4米,以前那千把块加工用于30光轴的,亏就亏了,以后用其他地方。

网友:
有强度才能出好作品

网友I:
手推5公斤力就能“变形”。。。。。豆腐咩

网友J:
没有推不动的东西,推动多少距离而已,单立柱的机头降到最低时,刚性最好,跟固定龙门相反。25LV,机头中间位置可以推动8-10丝(各导轨主轴什么的都锁紧),人的力气本来差别都大,就连同一个人,力气也是有变化的,呵呵,只能大概参考

网友:
根据25LV的干活表现,可以推测一般雕刻机在10几丝到几百丝之间晃悠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手推5公斤力就能“变形”。。。。。豆腐咩

所有机多多少少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有推不动的东西,推动多少距离而已,单立柱的机头降到最低时,刚性最好,跟固定龙门相反。25LV,机头中间位置可以推动8-10丝(各导轨主轴什么的都锁紧),人的力气本来差别都大,就连同一个人,力气也是有变化的, ...

要多少才合格,通常两根手指攥住使劲拉就是5公斤上下。

网友J:
两根指头能试出什么来?我是用手推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两根指头能试出什么来?我是用手推拉的

我机,曾到最底下,使用最大力气140c

网友K:
140x0.01=1.4mm,

按一般负载 50% 算
1.4mmx50%= 0.7mm,

乖乖,这让0.2刀尖的雕刻刀怎么活阿。

楼主:
引用 网友K:
140x0.01=1.4mm,

按一般负载 50% 算
1.4mmx50%= 0.7mm,

乖乖,这让0.2刀尖的雕刻刀怎么活阿。

哪有那么大力阿,我最大力气十几公斤,这么个力刀尖早就断了。

网友L:
 楼主别听他们的 先diy完 马上出个工件测量工件误差 然后按你的需要 加强机架直到 工件不废品 适合你就好 啥s的 都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别听他们的 先diy完 马上出个工件测量工件误差 然后按你的需要 加强机架直到 工件不废品 适合你就好 啥s的 都是假的

高见......

网友:
我们这里称呼C=道

网友:
不知道,哦

网友:
真心希望自制机器都更强,更好。

今天才看到这个贴子。回复晚了

我的是10KG,跑3个丝。

网友K:
按图上受力是单边的力,机器工作时是来回振动的,

实际误差应该X2倍,

老7那个按单边往复10KG振动的情况下,

应该是0.03X2=0.06, 大约6丝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K:
按图上受力是单边的力,机器工作时是来回振动的,

实际误差应该X2倍,

老7那个按单边往复10KG振动的情况下,

应该是0.03X2=0.06, 大约6丝的样子。

狗哥英明。的确是要乘以2的

网友:
没有那个主轴的出现,我绝对认为这是个铝合金晾衣架。

楼主,高刚性的床身结构才是最重要的基础。。

网友:
如果用来干铝机架有点悬,应该用厚点的槽钢,光轴到是不用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