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数控车车牙乱扣!!!!求解决

楼主(2012-07-09):
用加工策略功能整了个车牙的代码,看着车动了心里也爽了!但遗憾的是车出的也不知是乱扣还是怎么的,老不对!我的丝杆没做消回差处理…但应该跟消回差没多大关系吧!求解啊,哪位大侠有加工策略的汉化程序或解说图片…求一份吧

我在加工策略里选的牙距从1至10都是很细的牙!大概0.5左右

我在加工策略里选的牙距从1至10都是很细的牙!大概0.5左右

加工策略配置图

加工策略配置图

这是车的一次性筷子

这是车的一次性筷子

和这个有关系没?代码里要求主轴转速200或更低,在加工时的实际转速却是800!

和这个有关系没?代码里要求主轴转速200或更低,在加工时的实际转速却是800!

编码盘只开了一条缝

编码盘只开了一条缝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

网友:
建议先到铣床系统里校验一下主轴转速和车床系统是否一致,车床系统里的主轴转速校验算法要比铣床里严格,对开口盘开口宽度有一定要求的,然后逐一排除,比如车刀先换圆珠笔找圆木棍划线看一致性,排除主轴吃刀造成的转速不均,然后再看步进是否丢步,既然都转起来了估计就缺那么一哆嗦的事情

网友A:
你找个好点的螺纹车刀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个好点的螺纹车刀哈
哈,没办法…这种小刀只有反刀口的卖!买回来磨了个尖口口就开干!

网友B:
如果是一刀成型 消不消回差都没问题 如果回来再来一遍的话肯定会乱

网友:
好漂亮的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一刀成型 消不消回差都没问题 如果回来再来一遍的话肯定会乱
就是来回车的…感觉又不像乱扣,因为我用指甲卡在牙槽里跟着走,发现是转一圈会前进一个牙

网友C:
车牙要降速,减速是对的。但是感觉电机的力量全都消耗在传动轮上了,换同步轮吧。转速不稳是肯定的。没看到测速装置。滚珠丝杠吗?时就不会有回差。

网友C:
主轴是角接触吧?检查轴向攒动

网友:
回复 网友D:

挑螺距这么小的扣  刀尖圆弧不能大与20丝,而且60度尖角需要磨的比较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牙要降速,减速是对的。但是感觉电机的力量全都消耗在传动轮上了,换同步轮吧。转速不稳是肯定的。没看到测速装置。滚珠丝杠吗?时就不会有回差。
谢谢以前的指教啊,电机的力没消耗在皮带轮上,皮带轮中心是有两只小轴承的,只是现在的加长38电机以1:3减速后力道也不大啊,只要速度上去了车不锈钢也没问题,我想弄到6:1应该就差不多了,如果用同步轮那得多大一圈啊…所以放弃了,现在尾部装的这只同步轮是想把主轴当A轴时用的,测速的就在皮带轮旁边,丝杆用的普通丝杆,回差至少20丝!

网友:
小车做的不错啊

网友E:
有转动比要求一定用同步带轮和同步带。误差估计是皮带太光滑导致。
楼主的已经开车了。俄的还在画图。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轴是角接触吧?检查轴向攒动
主轴用的那种圆柱滚珠角接触轴承,轴向肯定没窜动,我是想挑1以上的牙距,可无论什么牙距都挑成零点几的牙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转动比要求一定用同步带轮和同步带。误差估计是皮带太光滑导致。楼主的已经开车了。俄的还在画图。太慢了。
主轴转动比没要求的,测速的装置就安在主轴位的,把你的设计图拿上来分享下吧…我就是不会绘图,所以后期很麻烦

网友:
不懂帮顶,楼下解答,,,,,,,,,,

网友:
我也不懂,楼下帮懂

网友F:
和这个有关系没?代码里要求主轴转速200或更低,在加工时的实际转速却是800!

新手尝试解答一下,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有关系,你可以把主轴先打开,等实际转速这个地方显示的数字稳定后,比如782,把782填入加工策略里面的spindleRPM 里面,
这样车出来的螺纹应该就不会乱了,不过只是打个比方,转速不能那么高
如果实际转速这个地方的数字始终不稳定,或者跳幅比较大,那就是主轴的问题,或者是调速电路的问题
设置--主轴皮带轮的比例应该为1
编码盘开口的大小、数量也有影响,低速的时候,有时候速度检测不稳定,检测不准,有前辈说多开几个口子能解决,
貌似还有前辈说口子的大小调整好了也能解决

ps:我的数控车刚改好的时候,车出来也乱扣,看样子和你车的差不多,我用的是变频器加普通三相电机,
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变频器默认设置的是曲线启动,速度由0逐渐到设定速度,时间是10秒,等速度到spindleRPM设置的数值的时候,
车刀都快走完了,所以车好的丝又被车没了,后来设置好变频器,又发现低速的时候速度稳定不下来,比如设置转速100,实际转速会从150一点一点的接近100,
最后车出来的丝倒是漂亮多了,用样板测量,还是略微的错扣

比较啰嗦,希望能对你有略微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手尝试解答一下,不对的地方请指正有关系,你可以把主轴先打开,等实际转速这个地方显示的数字稳定后,比如782,把782填入加工策略里面的spindleRPM 里面,这样车出来的螺纹应该就不会乱了,不过只是打个比方, ...
谢谢你的解答,加工策略里的主轴转速好像高过200就不出代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主轴转速手动慢慢调也可以很低,但到了加工时就快了,也跟你说的一样,比如设定转速800转,启动电机后…实际转速是从1000转左右慢慢降下来了,要等它接近800转可能得几分钟!!!但我发现主轴转速高时走刀也会快,等主轴因吃刀受力而降速时…走刀也会随着慢下来,现在就考虑把加长38电板弄成5:1或更大的减速比,头痛啊!!!

网友:
主轴转速过高不出代码主要是你的Z轴电机速度跟不上的原因,所以不能生成代码!你这个问题还是主要在于主轴转速和设定转速不一致造成的,实际转速太800了,设定是50,那你车10个的螺纹出来也是细丝,你又没有用到主轴闭环控制! 你必须先装主轴转速降下来,比如降到200转,策略里也要填上200转,开车前看看MACH3里主轴实际转速是否与设定值相近,上下可以波动2转,再用手动编辑代码,第2、3行删掉,C后面0.025改大一点,可以保证你Z轴回撤时不至于擦到工件!主轴皮带轮设定里比例为1。再多试试!一定要先把主轴速度与设定值保持一致!

网友:
你目前用38直流电机作为主轴动力还是差了些,力量不够,转速高!如果非要用它,必须得用5:1或是更高的减速比!听你说的意思,38电机是用MACH3控制脉宽调制输出PMW,这样容易出更多问题,MACH3输出控制电机的脉宽如果不够稳定,那你主轴转速会不均,乱扣是必定的!还是先净将主轴控制与MACH3分开,手动调节主轴转速!

网友G:
其实我改的数控车现在车螺纹也不太好,我的原因主要是手扳车床没有主轴减速,用三相异步电机+变频器做主轴动力,三角皮带转动,前几车都很好,但随着后面吃刀量的增大,主轴转速会变化,就会在牙的后段乱扣,但每次车牙,前段从不乱扣,目前正在做三级减速!

网友C:
"丝杆用的普通丝杆"不是滚珠丝杠就别考虑车螺纹了,做个小车,车个小件蛮好的。好在成本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我改的数控车现在车螺纹也不太好,我的原因主要是手扳车床没有主轴减速,用三相异步电机+变频器做主轴动力,三角皮带转动,前几车都很好,但随着后面吃刀量的增大,主轴转速会变化,就会在牙的后段乱扣,但每次车 ...
我看着那些牙又不像是乱扣,它是一圈一圈跟着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杆用的普通丝杆"不是滚珠丝杠就别考虑车螺纹了,做个小车,车个小件蛮好的。好在成本也不高
个人感觉车螺纹与丝杆回差没关系,下刀后的走刀方向是不变的嘛,多谢给的图片,只是小了点

网友H:
标题

看你这么执着,给点提示给你,其它方面我不便多讲,关键的地方在于主轴转速的稳定性。其他方面的意见基本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你这么执着,给点提示给你,其它方面我不便多讲,关键的地方在于主轴转速的稳定性。其他方面的意见基本可以忽略。
谢谢你,我现在就是在考虑怎样降速,现在如果车铁或不锈钢,一吃刀就降速了!38电机不给力啊!希望今后有需要能得到你的更多指点

网友:
关键的地方在于主轴转速的稳定性。其他方面的意见基本可以忽略

看你这么执着,给点提示给你,其它方面我不便多讲,关键的地方在于主轴转速的稳定性。其他方面的意见基本可以忽略.是的,主要上主轴转速的稳定,你可以设定到150.,在策略里也用150生成代码,加工时主轴直接开,稳定后再开始程序,不要用MACH3的调速功能。

网友:
体会也是这样,我甚至用三菱伺服电机MACH3调速都不稳定,,,工作中不断的由低升高中,,,,,最后还是无刷电机做的主轴动力当然主轴速度还是要反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丝杆用的普通丝杆"不是滚珠丝杠就别考虑车螺纹了,做个小车,车个小件蛮好的。好在成本也不高

數控車床和數控銑床不太一樣
大部份的時侯進刀只會單方向向軸心或向床頭箱運動
所以和螺桿回差完全無關
只要普通螺桿的牙距正確
用普通螺桿也是完全沒問題的
別說普通螺桿了
一堆人用幾十年前的老車床(c0618)配合磨損嚴重的開合螺母
不也一樣車?

亂扣要去檢查轉速信號回授的部分
這部分比較有可能
再來是檢查螺桿的兩側固定是否穩固
這兩個部分解決了
車螺紋保證沒問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I:

介石正解

我还用一个较笨的办法
1,校准Z轴丝杠,输入数据--卡尺测量方向、距离是否正确。
2.打开铣床界面“校准轴”Z轴。假如是。之后把得到的脉冲数拷贝到车床“电机调试”ok。行不行这块反正是没问题了。

网友:
脉冲宽度不够。
加长槽宽!

网友(2012-08-22):
挖坟学习,看贴回贴好习惯----------赞同

网友:
静等大神解答!

网友:
大神们现在好像都不太爱出现了.........但这样也要路过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