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强制水冷性能超强!

楼主(2012-07-09):
玩电船的朋友应该很多,如果你的船还需要加无谓的配重的话,强制水冷将是你的不二之选!
吸水舵只能在船高速行进的情况下帮助冷却,加水泵强制水冷可以提高2倍以上的冷却速度。
而且如果你刚跑过几次全油门,可以停车,让水泵工作1分钟,可以把热惯性的热量排出后,继续飚!
回航靠岸后,可以继续冷却,减少维护工作量。

唯一的不足是,取水口如有水草碰到会被吸入,卷入齿轮泵而卡住。而且投入成本不高,TB有卖的才几块钱,加个电池组,也可同时给接收机供电。

网友:
问题是,电池组和水泵的重量会让你得不偿失的......至少在电动竞速艇会是。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必要吧!高速的时候吸水舵里水的流速已经满足电子设备的冷却的需要了!电机和电调没有这么娇气,一般只要水路畅通出水嘴有小水柱飙出电子设备就不会烧了(配置不合理烧的除外)。你真的要加水泵的话建议你搞个活动阀跑高速的时候水泵停止工作活动阀关闭,船停下来的时候水泵在工作

网友:
多此一举

网友:
慢船还是加个比较好,高速的话没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电船的朋友应该很多,如果你的船还需要加无谓的配重的话,强制水冷将是你的不二之选!
吸水舵只能在船高速行进的情况下帮助冷却,加水泵强制水冷可以提高2倍以上的冷却速度。
而且如果你刚跑过几次全油门,可以停 ...

严重同意。我正欲弄一套放船里,就是电机水冷套不好弄,得自己做,慢慢来。

网友:
顶!我也有这个想法

网友:
我也一直想搞强制水冷,就是找不到一款合适的水泵,求楼主PM

网友:
合适的水泵

12v直流隔膜泵电脑循环泵加水器抽水泵微型自吸泵水泵鱼缸抽水泵

网友:
有3款直流隔膜泵可选http://trade.taobao.com/trade/de ... eID=157070835510597
我在26CC的皇冠双体船上用了2个

楼主:
TB搜微型齿轮泵,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236653700 几块钱一个,塑料齿,不锈钢螺丝,380电机,70g。标称12v,我用4节镍氢供电5v左右,实际电流1.3A左右。要加水冷套,简单做法是将水管在电机壳上绕几圈。隔膜泵从工作原理上讲其实更好,可空转,水压大,流量高,必要时可以当灭火喷水用,价格稍高,重量会稍重些。

网友A:
我的船有刷,用型齿轮泵,供电直接接主马达,也就是电调出来的,齿轮泵的出水是随船速变化的,因为电调是双向的,所以要在水泵电机上串联一个二极管,使船在前进时水泵出水,船倒退时二极管截止,水泵不转。

网友:
要是汽油船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是电船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网友:
小个的5  6块抽水泵特垃圾 里面齿轮很容易坏 我都坏了好几个了 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船有刷,用型齿轮泵,供电直接接主马达,也就是电调出来的,齿轮泵的出水是随船速变化的,因为电调是双向的,所以要在水泵电机上串联一个二极管,使船在前进时水泵出水,船倒退时二极管截止,水泵不转。

其实倒车时电机也是要冷却的。齿轮泵是可以正反转抽水的,只要进出水口在同一水平线上就能抽水循环。

网友:
电船上没必要,反而加重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