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斯普林格顶推船 动力求教

楼主(2012-07-09):
打算进调斯普林格顶推船, 就是
重庆船队一次打造13条斯普林格拖船,3月4号首航视频
中的这种 长65cm 宽27cm。用6V儿童车电瓶供电 320A有刷电调2个,用2个
GEE带风扇叶片的540高速型航模
电机
行吗?可以的话用多大的三叶或四叶全浸浆?
电机参数如下,
电压: 4.5-9.6V
直径: 35MM
长度: 50MM
轴径: 3.17MM
轴长: 12.5MM
重量: 157克
以下为不同电压下的空载转速及电流值
3V 7200转 1.22A
6V 14900转 1.40A
7.5V 19000转 1.50A
9V 22800转 1.70A
12V 30400转 2.20A
谢谢!

网友A:
太大太大,380电机都够,这个船慢慢走才行,快了,起头不逼真
电压6V就行了,电调什么样都行了,要求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