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W 左右的电源,什么牌子的比较好用啊!A6 使用的!

楼主(2012-07-09):
300W 左右的电源,什么牌子的比较好用啊!A6 使用的!

网友A:
明纬 nes-350-24

网友B:
A6最高15v就报警了,买个15v以下的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看下这个电源,350W,随便你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5243094760&

网友D:
淘宝直接搜12V30A电源,那种监控用的电源就够了,1百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