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是电池衰竭还是电机快坏了?求解

楼主(2012-07-09):
请问一下各位模友
我飞MCPX 前两分钟主桨很有力,可是两分多钟后发现主桨速度下降,爬升较无力。四分钟飞行结束(只有飞悬停和小航线),电压还有3.86~3.9(多颗电池都是这样)

目前每天飞8-10个电,中间不休息,大概已有两百多个起落。尾电机已换7mm,锁尾很稳。

先前爬文有模友说这是主电机快完蛋了的现象。请问我现在应该继续玩到主电机挂了,还是去换一颗新的主电机?
(暂时不打算改无刷,因为还在练对头悬停,先不考虑3D)

请有经验的模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电池内阻大了,该换电池了

楼主:
那再请问一下1. 何时才需要更换主电机? 如有怪声,不转了等等
2. 何时才要将这块电池淘汰? 如飞行时间不足,或是仪器上显示电池的内阻多少以上就不行了

先谢谢大家

网友:
电池不行了就是这个症状,电机没遇到过不行的

楼主:
了解,謝謝另外一個小問題,沒力的鋰電池前輩們如何處理? 有可回收的單位嗎?

网友:
 可能主电机热的厉害吧,改换了。电池也别过放!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各位模友
我飞MCPX 前两分钟主桨很有力,可是两分多钟后发现主桨速度下降,爬升较无力。四分钟飞行结束(只有飞悬停和小航线),电压还有3.86~3.9(多颗电池都是这样)

目前每天飞8-10个电,中间不休息, ...

剛剛換用今天新到的電池來測試,除了起飛第一分鐘聲音比較有力外,第二分鐘一樣開始掉轉速。測電壓還有3.9. 看來得入一個新電機來測試。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的话,明显就不是电池的问题,即使电池有问题也不太可能你所有电池都是那个样, 电机过热,或者电机缺项了,拆开看看,mcpx的电机很好拆。一般如果不是前面说的这两个问题,mcpx电机一直可以飞到碳刷磨没的。我买的垃圾300mah的电池估计都至少80循环了,现在还是杠杠的。

网友:
应该是电机OVER了。。。
才200多起落,貌似少了点,我的超过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