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并充板的几个问题,插接顺序,压差

楼主(2012-07-09):
一、顺序
x612s,给5200,3300的6s电池充电。
用并充板的话,是应该先接串充线,还是先接平衡线?

我是6块3300的6s电池,是先把串充线全接好,再接平衡线,还是插一个串充线,再插对应的平衡线?

之前用un a6,接过平衡板,烧过一个电池的平衡头,所以比较谨慎,别烦啊。

二、压差
由于电池不是一起使用的,飞行完后,有的电池达到22.2v,有的22.8v,单体就是3.7和3.8。这样的压差可以并充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都是先接串充线在接平衡线保险,并充的话那点压差是没关系的,不过就是X612S用并充板精度可能要靠厂家万能的补丁来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多大的压差算大啊,一个飞到3.7,一个3.9,这个算大吗

用并充板充,充电器认为是一个大电池,充电器的精度为什么会变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这里我不想多说免得惹麻烦,你自己用并充板充一次看看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网友:
压差不能过大,要不然电池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C:
pl8 de 官方说明是 不能大于 0.2v  其实0.2v的压差已经蛮大啦
压差和并冲板质量有好大的关系 电路设计  pcb板的质量 等  0.2v的对冲电流 有 2a多的样子
一般压差稍大的话先接好电池在并冲板上 等 10几分钟再充电  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8 de 官方说明是 不能大于 0.2v  其实0.2v的压差已经蛮大啦
压差和并冲板质量有好大的关系 电路设计  pcb板的质量 等  0.2v的对冲电流 有 2a多的样子
一般压差稍大的话先接好电池在并冲板上 等 10几分钟再充电 ...

请教,,这个0.2的压差,是指每片还是总和?

我是担心再打火。

网友:
压差0.2是总电压已经很大了

网友:
我都是把电池先单个冲到3.85v保存电压,再一起并冲,压差基本控制在0.02v

楼主:
原帖由 niweitao 于 2012-7-10 23:
抱歉,不是不可能,是挺难的。一不小心,飞行强度和时间控制不好,下来就不一致了。

如果这样危险,那并充岂不是很难推广。10 发表
压差0.2是总电压已经很大了
如果是总压差在0.2v,那可是很难实用啊!
电池飞下来,压差不可能在0.2以内

网友(2014-01-07):
是啊 每组电池飞行下来,不可能电压是一致的

网友:
并充板好啊,也没有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