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bc168用8A充电平衡头不再发热改造

楼主(2012-07-09):
外场充电用BC168,A6充电只能在5A以下充电,因为怕平衡头烧掉,我以前使用5A充电已经让平衡插座里的针发黑氧化了,
外场天气本来就热,所以改造一下。(主要是想省PL8,把我的4个充电器用起来,4×8=32A)
      我用电流表测是梅根平衡头线的电流,发现两端的电流大,中间几乎没电流(一进一出抵消掉了),所以加大两端线径直接
连在电池大线上,我加了两组,一组4S充电池包,一组6S充大电池.
      加装线越粗,分得的电流越多,我改后充6S,平衡头两端最大电流在1A多

8A充电

8A充电

连接6S电池

连接6S电池

分流测试

分流测试

改装完成图1

改装完成图1

改装完成图2

改装完成图2

中间连线

中间连线

4个充电器改装完毕

4个充电器改装完毕

网友:
 么多充电器

网友A:
我建议:应该把其中三个充电器出了,然后加钱买个PL8裸机板。呵呵,支持折腾哈

网友:
玩模型就是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应该把其中三个充电器出了,然后加钱买个PL8裸机板。呵呵,支持折腾哈

当时没考虑到,我买的格氏电池只支持2C充电

网友B:
BC168好还是A6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BC168好还是A6好???

感觉差不多,BC168平衡快一些,A6平衡得慢但应该平衡得好一些

网友:
太暴力了

网友:
那要充3S电池,是不是还要改一组线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应该把其中三个充电器出了,然后加钱买个PL8裸机板。呵呵,支持折腾哈

老龙说这个是正道。。大飞机最后的选择

网友(2012-08-19):
这个绝对要支持

网友:
为什么这么多充电器

网友(2013-01-18):
突然感觉b6的那种充电方式还很科学,完全是楼主改了以后的充电方法呢。

网友:
顶帖拿分,天经地义!

网友(2013-04-19):
所有连接 正极对正极 负极对负极?充电的时候先插平衡线再查引线?还是先插平衡线开始充电后再查引线?

网友C:
请问楼主这四个充电器是连接了几个电源?电源的参数分享一下

网友D(2022-05-29):
兄弟看了你的测试太感谢了,本来准备入手这个呢,你的测试证明了这个充电器是和B6一样的串联平衡,和UNA6的平衡原理完全不同,果断放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