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丝杆座的问题

楼主(2012-07-09):
做到Z轴的丝杆部分了,现在是在考虑丝杆座是自己做还是买的好,安装方式为FK(侧固定法兰安装)轴承位是20的,查了网上的都是两个角接触轴承背靠背放,手头也有个旧的轴承座,看着那个轴承接触部位只有那么一点让我怀疑它的刚度是否达到,现在考虑是自己用圆柱滚子锥轴承还是角接触的就够?没用过真的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啊,二手的都百来块,买来如果装上刚度不够浪费钱还要重做。。。这个原来估计是雕刻机之类用的,不知道对于铣的方式这个能不能承受呢

网友:
主轴上面用的都是角接触,你还怕刚度不够

网友A:
不要做了,那玩意有精度的,一两百元的东西,买吧,节省的时间干几个小活就赚回来了

网友B:
进口那么多的洋垃圾丝杆,都是配角接触轴承固定座的,叶工拆了好多固定座,没见过圆锥轴承的。

即使是内孔40mm的,也是角接触的。楼主还怕啥。

网友C:
我是用深沟+2个微型平推,效果不错,就是加工麻烦,要做有台阶的座.

网友D:
你把螺纹拉垮了也不见得能把轴承拉坏。。

网友E:
建议楼主问问专门的丝杠用角接触球轴承的价格
前段时间我这边NSK的代理报30TAC的轴承在360多,国产的好像能便宜点
那些一两百的轴承座,我自个怎么想怎么不放心,还够不上一个轴承的钱
再用ABAQUS看一下轴承座的刚度,哎,有条件还是要自己做~
如果就是随便做着玩的,也没啥,如果真要在意,还是需要好好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问问专门的丝杠用角接触球轴承的价格
前段时间我这边NSK的代理报30TAC的轴承在360多,国产的好像能便宜点
那些一两百的轴承座,我自个怎么想怎么不放心,还够不上一个轴承的钱
再用ABAQUS看一下轴承座的刚 ...
谢谢兄弟的宝贵建议,我已经在坛友处买了一个几十块的,等到手了看看就知道刚度够不够,不够的话再考虑做,能买的东西尽量买吧,我现在的条件还不适合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做了,那玩意有精度的,一两百元的东西,买吧,节省的时间干几个小活就赚回来了
说的在理,做那个不是咱们的特长,再说又不是成批搞的东西,搞一件两件的东西代价很高的,不如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口那么多的洋垃圾丝杆,都是配角接触轴承固定座的,叶工拆了好多固定座,没见过圆锥轴承的。

即使是内孔40mm的,也是角接触的。楼主还怕啥。
那也是,想想这个Z轴设计就不是重切削用的,钻孔和小铣刀雕刻东西用的,估计也没受力气的,我有个缺点,就是做东西老怕不牢固,结果下的料超出实际需要差不多一倍了,浪费了不少的钱和力,现在慢慢的把这个缺点改了,科学的做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深沟+2个微型平推,效果不错,就是加工麻烦,要做有台阶的座.
当然不错了,这个组合是最佳的,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自己做东西用的,买的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螺纹拉垮了也不见得能把轴承拉坏。。
不是坏不坏的问题,是刚度弹性变形的问题,如果刚度不行,所加工出的表面质量就差,刀也不耐用。

网友:
建议买洋垃圾,若是国货,要问过是不是烤漆的,烤漆的不要买,没精度

网友:
Z轴用推力不容易掉,其他轴承太滑了,干着干着就掉,考验电机锁力

网友F:
轧制丝杆螺母的刚性比起用角接触的丝杆座那是低多了,平推应该是被角接触淘汰了吧,在精密点的轴承组合里,不过轧制丝杆无所谓精密了,要精密都得一起精密才有意义。搞切削的活,精密还得搭上 高 刚性才有意义。说白了,几千元的组合,一个丝杆座要求高了没意义,不搭。刚性这东西可不是吹出来的,炮塔铣飞平面比起大立铣,那出来的面就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轧制丝杆螺母的刚性比起用角接触的丝杆座那是低多了,平推应该是被角接触淘汰了吧,在精密点的轴承组合里,不过轧制丝杆无所谓精密了,要精密都得一起精密才有意义。搞切削的活,精密还得搭上 高 刚性才有意义。说白 ...
我这是磨制的2505丝杆,有预紧的,至于刚性的重要性我当然知道了,整体都必须硬是正确的,但是导轨以及滑台的刚性是另一回事,丝杆这部分的刚性对加工表面和质量影响不亚于滑台的刚性的影响。打个比方吧,一个立铣,工作台的Z轴丝杆小了,虽然整体各部分的刚性是那么的好,但一吃刀丝杆太细就会有显著弹性发生,工作台就会上下的震动,后果不用我说了。这个Z轴的丝杆刚性是足了,别败在了座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是磨制的2505丝杆,有预紧的,至于刚性的重要性我当然知道了,整体都必须硬是正确的,但是导轨以及滑台的刚性是另一回事,丝杆这部分的刚性对加工表面和质量影响不亚于滑台的刚性的影响。打个比方吧,一个立铣, ...
磨制的是要配标准点的丝杆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