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看这两个电子器件是什么?一个好像是电阻。。

楼主(2012-07-09):
请高手看看这两个电子器件是什么?一个好像是电阻。。电调上的,已经买新的了,想自己折腾下,请帮看下是什么东东,市场上买得到吗?

网友:
一个是1K的电阻,另一个看不清:loveliness:
哈哈漏打了一个零是10K的贴片电阻

网友:
亚托的电调?另外一个SOT23-6封装的应该是一个门电路,我原来修过亚托的电调,我那个是74HC1G08封装是SOT23-5,你这个6脚的还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元件,这个元件应该是用来推动上臂NMOS管的,你这个电调是全NMOS管的吧?
补充一下,上面那个103是贴片电阻,封装有两种0603和0805,照片中看不出封装的大小,阻值是10K不是1K!
呵呵找到了,你这个是好盈天行者。。。。原来好盈升级后真的换了SILICON LAB的CPU了^_^

网友:
这个是好盈天行者电调,六个脚的是封装了一个PNP和一个NPN管做驱动用的,103的是电阻。

楼主:
感谢楼上的几位高手! 就是好盈天行者电调,六个脚的东东,型号是什么?市场可以买到吗?

网友:
在深圳赛格很容易买到,可以买ROHM的,不过自己搞DIY没有必要,还是用集成的吧,这个主要还是玩程序,可以买个U-EC6改程序玩,我就是这样玩的! 最近网上有个国外开源程序,可以拿来玩玩。http://www.helifreak.com/showthread.php?t=390517,这个可以拿来入门,祝你顺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是想买个可以替换的东东,焊上去,电调能复 活就行。没本事玩电子的东西,只是会用一点点电烙铁,可以焊上去。。。。。。: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