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6j 到了,简单测距了一下。

楼主(2012-07-09):
在宿舍走廊拉的距,接收机离地高度0.3米,发射机离地高度1.5米。52米,无失控无跳舵,控是在测距模式下的(发射功率降低了),控平放,我拿着控转体一圈,都木有失控现象。。。说明书上写了,此控虽然没有外置天线,但是具有和有外置天线的控一样的表现,还说什么福特吧的工程师花了很久才设计出来的。。。

楼主:
还有接收机的俩天线成90度的时候接收效果最好,我测距的时候没管它,是平行的。

网友:
应该拉至3oo米,5oo米,才能有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已经说了是降功率模式拉距

网友:
拆开看看什么结构。

网友:
正在用T6J的飘过,入门几个月了,现在想来幸亏没买T8FG,我这水平用这个足够了

楼主:
哈哈 我上一个控是DSX7  T6J有些功能DSX7就没有  比如计时器的油门联动、正计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 我上一个控是DSX7  T6J有些功能DSX7就没有  比如计时器的油门联动、正计时。。。。

计时器油门联动有的,正计时也有的哦,楼主回去好好看说明书吧

网友:
这个控非常便宜,不带接受机就400左右
功能强大,质量靠谱,只飞6通道直鸡,要求不高的首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哇塞 真有油门联动???我飞固定翼模式下一直没发现   直机模式我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塞 真有油门联动???我飞固定翼模式下一直没发现   直机模式我不知道

在TIMER里,应该是直机固定翼通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计时器油门联动有的,正计时也有的哦,楼主回去好好看说明书吧

请问一下10CG有计时器油门联动吗?入门级别的控都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不起你的中将头衔啊,有的

网友:
这家伙就是目前没兼容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10CG有计时器油门联动吗?入门级别的控都有了

当然有

网友:
10c必须有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我根本不考虑 以前用DSX7 DSM2一律用原装  什么山寨的兼容的 我一律不用

网友:
进来看看,顺便学习

网友:
不错,FHSS抗干扰能力估计跟FASST差不多霸道,或者能欺负DSSS的控,因为他是跳频的。
看结构,至少PCB都是玻纤环氧板,没有过分的缩水问题。
天线是PCB天线但是估计优化的不错。

就是摇杆比8FG差比较多,跟4VF一个设计。

网友E:
最强的是,t6j有十字盘修圆

网友F:
游戏杆有加轴承吗?

楼主:
哈哈这个价格的f控手感很一般,摇杆肯定不是轴承,油门杆力度可以调,其他的不能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