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维宏卡莫名的故障

楼主(2012-07-09):
买了块3D维宏卡,软件版本V5.4.49,说是最新版的。步进驱动白山,54V供电。移动龙门
周末使用出现两次问题,今晚使用又出现了。具体现象如下:
周末晚上第一次,手动操作界面,按“1”数字键Z轴慢速下降,放开“1”键时Z轴迅速上升,因为我Z轴没装限位,也没装急停,所以匆忙把开关打下来。还好Z轴丝杆螺母没跑出来。(以前跑出过好几次,装珠子都装怕了)

周末晚上第二次,手动操作界面,按“1”数字键Z轴慢速下降,放开“1”键时Z轴迅速上升,匆忙把开关打下来。Z轴丝杆螺母没跑出来。我仔细检查了线路和接地没问题。又检查软件操作界面,发现手控界面里留下的最后一次操作是“1”,说明我没有误操作。但是为什么放开“1”后,Z会迅速上升,听声音,很均匀。速度应该是G0的速度。

周一晚上第三次,手动操作界面,按“8”数字键Y轴慢速后退,放开“8”键时Y轴迅速前进,没来得及把开关打下来,8个的钨钢刀断掉了。仔细回想所做操作,之前Y轴刚刚对过零(工件坐标),然后我手动操作Y后退点(原理操作者),放开“8”时Y轴迅速前进(靠近操作者),最终坐标停留在-35.148.手控操作界面显示我最后进行的操作是后退。听声音,很均匀。速度同样应该是G0的速度。

为什么会这样,哪位大侠有没有碰到过,软件版本问题吗。望大家指点迷津,这样断不起刀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抽风了。

断刀

断刀

楼主:
断刀

断刀

断刀

楼主:
操作界面

操作界面

操作界面

楼主:
最终停留的坐标

最终停留的坐标

最终停留的坐标

楼主:
哪位老大给解释一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

网友:
是键盘坏了,或者是病毒

楼主:
魁兄,键盘不管怎么样,软件都会记录下最后一次操作的,发现没有朝负方向操作的痕迹。
刚刚也百度了很久,和一个朋友也聊了,有两种可能,
一是卡有问题,二是系统有问题。
明天重装系统先看看,因为故障出现得毫无规律,可能好很长时间才看得出结果怎么样了。

网友:
问题出来手动低速10那里,我遇到过,,撞刀很吓人手动低速和高速不要相差太大,我的低于100就那情况设置1000就没事

网友:
你可以试试不用键盘操作 直接用鼠标点Z-   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是键盘9键坏了

网友:
求神奇设置,

楼主:
9楼兄弟的建议我回去再试试。谢谢

网友:
破解的有问题??

网友:
破解的有问题??

我也有这个疑问

楼主:
14楼的兄弟能详细的说一下你的故障现象吗?

楼主:
感谢各位老大,问题的根源找到了。我重装了系统,问题也是依然存在的,后来照九楼小小孑的办法解决。
温红卡没想到会有这个问题,不知道正版的怎么样。我的手动高速是800,低速只要小于等于10就会出现问题。低速设置等于20就没问题。
也希望给碰到相同问题的兄弟一个处理问题的法子。
谢谢大家。

网友(2012-08-26):
低速和高速差值超过5倍,当高速前进,突然切换到低速会反冲一段距离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维宏卡在哪个界面设置电机----丝杠的参数

网友:
厂家参数 那里 要密码的

网友(2013-05-28):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很头疼 不是每次都发生 发生的很突然 很吓人 已经断过几次刀了 低速设置100有时也可能出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 准备放弃维宏卡了

网友:
看来几天之内是搞明白原理了

网友:
维宏卡现在还有这毛病?挺可怕的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维宏系统雕刻机很长时间了,比较熟悉,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只要我知道的一定会帮你

我的维红有个问题就是分层雕刻第一层雕完接第2层x轴自己移动一段,但软件里数值没变化,下层继续这个过程,开始下一个加工程序也是如此。机械和驱动都没问题,不知道是卡坏了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2013-07-23):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维宏系统雕刻机很长时间了,比较熟悉,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只要我知道的一定会帮你

请问,维宏卡的X轴不能重新定位,也就是说加工完一个产品后,刀具不会停在原来的进刀点上,而是向 ‘- ’方向移动约2MM.为什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机械故障,X轴传动部分有回差,一般不会是软件故障

我用的滚珠丝杠,回差很小很小。我X轴步进电机用的是4.2A的57步进电机。可是驱动用的是TB6065最大电流3A。我感觉是不是驱动器小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