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8mm的锣杆(或长螺丝)D个锯片刀杆,没车床 你会怎么搞?

楼主(2012-07-09):
今天又去败了个刀片
40的,内孔13。 上次败的16内孔的,感觉有点偏大

可怎么搭起来 还是没个思路   没有床  困难重重

愿望是做成无动力模式,以电机、手钻…  任何动力 套皮带带动,但这样的话,要加轴承、座,还要用光杆做,必须上床了
退而求次的方案是,直接用锣帽拧在锣杆上(夹在中间),锣杆两端磨掉螺纹,套个衬套架在左右侧板上,可能也能弄个皮带轮在杆上

侧板/机壳 打算用拣来的PVC边脚料,但东西不规整   蛋疼啊
实在不行的话, 准备拆个PC电源。 这个方法有人已经做过
但对于40的刀片来说,PC电源盒子 有点小了

唉!  资源有限啊

网友A:
那你就先D个车床阿萨德呗
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先D个车床阿萨德呗
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乞丐版的大致方案是有了     现在最头疼床身材料
现在才发现 废铜烂铁 太有用了,可现在家里几乎找不到大铁疙瘩了    以前 都是扔掉的

网友B:
有以下方法,螺杆上螺母,夹电钻上用锉刀挫到13,然后两侧加垫片螺母即可,或者学习前辈用高压锅泄压阀

网友:
工具要对路,还是找车吧。

网友C:
外协车一刀,能几个钱?

网友D:
标题

做个木头车床,电钻当动力,料齐了一天就转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以下方法,螺杆上螺母,夹电钻上用锉刀挫到13,然后两侧加垫片螺母即可,或者学习前辈用高压锅泄压阀

先谢了!

高压锅泄压阀。。。   居然 有这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个木头车床,电钻当动力,料齐了一天就转起来了。

也是这个打算
现在 其它材料都看好了,就是床身材料 还在物色   希望是铸铁类的大疙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刀杆还是找人车一个吧!精度高多了!原来我也用螺丝当刀杆用,夹在台钻上用,精度差了去了,不仅上下摆,圆周方向也摆!0.8毫米厚的锯片铣刀,开条缝居然有2毫米宽!

是的,打算外面找人帮忙车个零件
其实也不想夹在电钻上用,一则不安全  再就是没精度
我是打算把刀杆架在两侧壁上,估计要加两个衬套上去。今天比画了一下,PC电源盒子 大小也凑合,就是不能裁切稍微大些的板了    希望找到其它合适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协车一刀,能几个钱?

没有外协经验,打听一下:
·做2个锁紧螺母(外径20,内部攻10个的标准螺纹)
·普通10个的螺杆约200mm长,两头车1厘米长度,外径到6mm
·2个T形青铜衬套(内径6,配合上面说的螺杆用)从铁盒子外面装配,衬套外法兰(不知这样称呼是否合适,茶是外行)就是安装在外壳两侧立面上的,估计直径30,开3个小孔用于M3螺丝固定

就加工这些个小零件,一般会收多少费用?

上面就是茶设想中的简陋小台锯, 有考虑不周之处请帮忙给点建议

楼主:
想做成刀台可以升降微调的

垂直上下, 不是需要涡杆滑台 就是需要齿条齿轮,,麻烦啊
如果半径弧线运动,水平方向会有位移产生

当然调节量是不大的,水平位移 或许可以忽略

网友F(2012-08-26):
你用 8MM的螺栓

D

内孔13MM的刀杆?

有点创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 8MM的螺栓

D

内孔13MM的刀杆?

有点创意的

当然还需要加螺母的。螺母加工成刀片夹具
标准件的M8螺母,外圈有多大,你懂的!

网友G:
你画个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画个草图

我的初步设想,和楼上板凳兄的  非常接近
引用 网友B:
有以下方法,螺杆上螺母,夹电钻上用锉刀挫到13,然后两侧加垫片螺母即可,或者学习前辈用高压锅泄压阀

没有加工条件下,菜鸟的思路 ,  或许 资深模友 无法理解

网友:
菜鸟会变成老鸟的,不过该花钱的地方还是花钱吧,这样进步的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