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开自稳晃动问题的解决,希望大家来顶。

楼主(2012-07-09):
MWC开自稳晃动问题的解决,本帖非回复就可见,但希望大家来顶。
很多人搞MWC,发现打开自稳后飞行器晃动,我以前也是这个样子,纠结了好久,最后测底研究代码,发现了问题所在,共享出来给大家。

连上上位机,转动传感板,向前转动,也就是机头下沉,ACC里PITCH应该变正数,值和角度有关,GYRO里PITCH应该变正,停止转动时归零,反向转动抬高机头,则ACC.PITCH变负的,GYRO.PITCH变负,停止转动归零。
机头向前,向右倾斜,ACC.ROLL变正,值和倾斜角度相关,GYRO.ROLL变正,停止转动归零,反向同理数值相反。

如果有哪项的数值变化方向不对,打开config.h
找到类似如下的地方:

      #define GYRO_ORIENTATION(X, Y, Z) {gyroADC[ROLL] =  Y; gyroADC[PITCH] = -X; gyroADC[YAW] = -Z;}
      #define ACC_ORIENTATION(X, Y, Z)  {accADC[ROLL]  = -X; accADC[PITCH]  = -Y; accADC[YAW]  =  Z;}

哪项不对,就改哪项的符号(X或Y前面的负号),例如发现 ACC里PITCH方向不对,那就把上面的accADC[PITCH]  = -Y改成accADC[PITCH]  = Y,其他同理。

改好后,重新刷进去,适当减小PID,开自稳,爽飞吧。

楼主:
MAG里各项的变化也保持和GYRO相同,方法相同。

网友:
我的一直有这个问题,每次飞都是非自稳模式,很郁闷!这下好了,抽空按楼主的方法试试,谢谢!

网友A:
我的MWC 开始也是狂跳舞,没有怎么改程序。根本原因,四轴震动问题。换了机架和电机后,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MWC 开始也是狂跳舞,没有怎么改程序。根本原因,四轴震动问题。换了机架和电机后,稳。

我是说的不开自稳还可以,一开自稳就晃的,不是你说的情况。

网友:
楼主应是DIY的板子才须修改源码,一般市售集成板大部份都是调适问题比较多。

网友:
桨的振动影响很大的,压住飞机,推油门,如果桨会摆动那就不用飞了,没法控制的!

网友:
其实大部分情况下不是修正方向不对,而是PID, LEVEL的D值往往过大,适当减小已经可以改善了~

网友(2012-09-04):
玩MWC的顶一个,现在还在折腾,很多问题也不明白。

网友(2013-10-14):
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