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船“战斧”,标题要短啊!

楼主(2012-07-09):
入魔数月,一直在玩各种大小的O艇,好想有艏MONO,但是外形一直没找到
合意的,不是太传统了,就是太前卫。终于见到“战斧”的出现,第一时间买
了一艏。
第一次安装MONO2,不知道是否对的,还遇到一些问题没解决的,等待后面的船
友发表意见。
我的船用于娱乐,着重于可靠、坚固、不易出故障。
能有个图片的就用图片说明吧,打字累呀。

安装防翻舱,虽然没装过MONO2,但对于防翻舱还是熟悉的,曾经在65的O艇上加装过防翻,一直很好用。
但这次真是大乡里了,见识短吧。拿到船壳以为装好水舱了,但不是呀,里面只有一张0.2MM的菲林,这张东西
能做隔板吗?上论坛问,回答隔板就是这个了。

虽然不比赛,但我还是想把船装成能比赛的规格,要把安全开关,出水口安装在左边的水舱内,要在隔板通过电线、水管等,
还要以后能维护、更换的,这张薄片不够强度支撑吧。但我知道厂家的设计肯定是考虑到位的,水舱不会很受力,比赛的船
能轻则轻啊。
我还是用1MM的环氧板取代它,就是增加了重量。
下图第一个园孔穿过安全开关的电线(两条),第二个圆孔通过水管,四个小铝块用来穿扎带固定电调。全重60克。
穿孔的是铝管,铝能与环氧有很好的胶合强度。

这是安全开关,带一只消火花的电阻(预先小电流充满电容)。(找不带普通金属膜电阻,浪费我一只墨西哥原产的DALE发烧级电阻)
右边是预充电插,使用是先插小插座,再插大插座就不会有火花了。(要做防水)

隔板要反复修改外形,使之与船壳吻合,不至于顶着某个部位令船壳变现。粘胶前要把环氧板打毛。
粘胶是最辛苦的,先用502把隔板固定一下,从船的中间开始分四次向左右上下上慢环氧,等干后反复检查有没有单薄的地方,有的话
要补上,用小手电,小镜子照里面看不到的地方是否粘好了。
最后装满水放一个小时看看是否漏水,这些细节一点要有耐心,慢慢做,反复检查,因为关系到日后船的安全。

自此,防水舱做好,后面开进水孔、排气孔就是。

楼主:
继续

尾板加强
船壳基本上是1mm厚的环氧,显然尾板要安装方向舵强度是不够的,请教老虎他建议用2mm 的纤维板加强
手上没有2mm的,想到以前DIY功放剩下的PCB,1.8mm的高强度板材,按船尾外形做了一块粘上去。
注意用PCB的话,最好把覆铜油漆去掉。( 又重了21克)
一定要用环氧把他胶的严严密密,不留任何缝隙。

装舵机,使用60克的防水舵机(不要相信真能防水,自己还要再做防水哦),我所有的船都会通过简易固定架把舵机装在尾板上,
因为装在船底无论怎样加强,拉满舵是都发现船底不同程度的变形,安装在尾板只要一个4mm螺丝即可固定,螺丝加垫片和O圈
防水。

舵右面的螺丝就是固定舵机的,以前用两个螺丝的,实践证明用一个就够了。
准备轴系,水刀、电机架等。
还是DIY的轴系,已发过帖子,不过简易条件下(台钳、锉刀、手锯这样的条件)做的好是不容易的。

电机架用6mm环氧板做的,粘合面积大强度够。(贪快,没做的工整,不过不妨碍使用的)

水刀,要用硬铝片制作,打磨光滑。

图乱了

楼主:
再继续

下边是一些安装的图片
我喜欢用环氧板+顶螺丝做的轴支架固定轴套,方便更换和维护。(靠电机的支架用了2号纤维布加强)
把轴系装上,配合老虎的MONO2吸水舵,出轴长度使得螺旋桨对齐舵片,轴套约100mm。
电机的位置比较麻烦,因为要放两个电池,电池长度刚好到断阶,如果电机放到断阶处,位置很狭窄,重心也可能太后,
如果电机往前放,电调的连接靠不到。权衡一下我只好按重心来放。
放好位置,可以用小许快环氧固定好电机架。

胶电机座,一小时环氧树脂AB胶,第一次A40%、B60%,干后,再胶一次,A50%、B50%

这船比较窄,暂时还没找到固定电池的好方法,望大家出点高招。

接收机架高安装,2.4G信号的特殊性(视线传播为主)令一些船友觉得容易失控,尽量让天线在视线范围吧。
把那小铝片胶在船壳最上方(内面)。

以下纯属图片哦

旁晚去试,去到河边了,河面还很好的状态,但发现水很咸没敢下去(海水倒灌)。明天吧,希望水不咸。

配置:
电机:ts-vz-2240,kv2260  5S电池单块或并联,再想玩暴力,3S两块串联。
电调:海王120A
螺旋桨:老虎卡口38mmCNC铝桨。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的腾翔什么型号电机?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期待跑船视频,不过我感觉你隔水舱开口开的不够多哦,这样怎么能快速的进水排水呢?

网友:
顶~~~~好快手哦,都跑得啦~~~

期待防火花开关,真的需要,不然焦头都打烂~~~~~

做好防沉啊~~~

楼主:
谢谢老虎的支持,学到不少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跑船视频,不过我感觉你隔水舱开口开的不够多哦,这样怎么能快速的进水排水呢?

试船没把握,先开一点点。
按照你上次的提醒,用了电调连接电机的6MM香蕉头作为电源插头,又分开了极性。

网友:
如果用6S电,电机KV有点高。
船重心靠后了。

网友:
精致的艺术品~~~~

网友:
直轴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