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遥控器波形的问题

楼主(2012-07-09):
手头上没有示波器,想做个遥控熄火装置,但是不明白接收机信号的输入方式比如不动控,保持在中立点位置,信号输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如果失控,而且没有设置失控保护,信号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再者遥控不一样是否波形不一样?
如果能有波形图的图片最好了

楼主:
遥控是2.4g的,研究了下说是什么ppm信号的,不是很懂,望高手帮忙一下

网友:
失控保护就是接收已经收不到遥控的信号了,这时看波形也没用了~~~

网友:
中立点是1.5MS的正脉冲,这个通道脉冲范围在1-2MS,无失控保护的接收机,正常情况下收不到信号应无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的铜河!!!

网友:
这是一个PPM串行信号,是3通道的,周期20MS,中立点1.5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