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关于无副翼的经验

楼主(2012-07-09):
各位大大!!!重来没飞过无副翼的飞机,所以入手了3GX 设置还算是顺利 可是一试飞就傻了 太难飞了 本人水平8面悬停过了 能简单的玩玩3D的动作 飞机起飞简直控不住 一不小心就歪了 飞起来了呢 就一直控不住 也不知道 是太跟手太灵活 还是怎么了 哎 请老手们给点意见或调机参数 亚拓450 飞越头子 215MG DS520 花牌
电机
中特威电调 现在痛苦的!!求安慰 求参数

网友A:
无论是什么机器,8面悬停都过了,飞无副翼有问题,只说明你不会调机。。。
如果你是单飞,8面悬停都过,打死我也不信你不会调机。。。
如果你是有人带,那也找他帮你调吧,否则,要说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升机基本是单飞!!哎 !!!没接触过3GX 我也是按照帖子上一步一步调的呀 !!但就是那么的不好飞 太灵活感觉!!舵打一点都歪的厉害!

网友B:
无复翼应该不至于这样啊。肯定没调好啦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也是新手,还在练习对尾悬停,入了台3GX,升级2.1默认设置,悬停很稳,手感比有副翼差,也灵活很多,适应下就能悬停的很稳,不至于你说的这样,其他3D不会,也不知道什么感觉,悬停的话是比有副翼稳,不用经常修舵,打舵要小量

网友D:
最大可能是修正反了,秒炸,或者舵角比较大,灵敏度太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飞起来估计修正就是对的吧 !!你说的舵角大 是调控上的 还是调哪个数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