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1:35金属履带快完成了~清晰照来了~

楼主(2012-07-10):
换手机有清晰照了,不用过多说明,大家看了就懂的,需要根据模型履带的尺寸改造几把钳子,我还用了一个小的冲压机(绿色的那个),做了简单模具,模具的尺寸很重要,决定了整个履带的尺寸和精确度,我的有误差,79节就和模型的橡胶履带81节一样长了,以后主动轮尺寸还是个麻烦问题。对了,模型是田宫的豹2A5。模具和每节履带铁皮的尺寸要根据实际测量和制作工艺不断修改和摸索的,一旦确定就可以量产了。我感觉我的方法还存在精度和效率都不高的问题,抛砖引玉吧~~

插销用2MM的铁皮和大头针,大头针光滑,在被铁皮包裹处记得用钳子压上压痕,并用锡点焊(如果铁皮足够厚应该 ...

插销用2MM的铁皮和大头针,大头针光滑,在被铁皮包裹处记得用钳子压上压痕,并用锡点焊(如果铁皮足够厚应该 ...

进化过程

进化过程

楼主:
手机拍的将就看吧

网友:
怎么做的

网友:
能透漏些细节么 ,制作过程,想学习。

网友:
仰慕。请教绿色的工具是什么?流程貌似是制造金属夹具然后钣金么?

网友:
你的速度比我快啊!我的履带板也快好了,导向齿和联接器还没搞!有工具就是好啊。

网友:
真不错,豹子的履带呀。自制的履带越来越多了 。怎么没人出一副硬一点的35履带呢,豹子和M1的都行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具好多都要自己加工的,有时搞了半天都不能用的,还有就是,要工具A,得先用工具B来加工,工具B要买又太贵,自己又整吧~~~晕~~~我的也只是履带快完了,动力啊齿轮什么的倒是早就采购好了,至于要怎么弄还要复习复习各位大侠、前辈的帖子咯~~

网友:
标题

你是怎样窝那种圆环的?

网友:
金属飞燕的办法还是好的,我用线切割,切割长短管,就不用哪么多手工了,不过还是比较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硬一点的?铝合金铸造或打孔?还是铸铁的~~~?尺寸太小难哦,盼望有高手开发大众化的工艺~!!!!

网友A:
标题

你的联接器对我启发很大!谢谢!主要是兰侠的帖子,我专门粘下来做成文档,时时才读!我的1:25左右的,负重论,主动论还都没搞呢!工程坚巨啊,我的履带板窝的大小不一啊!到时候还的一个一个调整,手都是废了!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冲压两次,第一次用平的冲头成凹形,把卷边用钳子轻轻夹一下内倾,放入大头针用楔形冲头再压OK,履带板要放比大头针稍微粗的钢丝,冲压后在拔出。因为在模具的槽里冲压,所以基本可以保证每个的尺寸宽度较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一点的?铝合金铸造或打孔?还是铸铁的~~~?尺寸太小难哦,盼望有高手开发大众化的工艺~!!!!

目前只见铅合金的,太软了,起码也得锌合金的嘛,能再好点的不锈钢的更棒,够35的车子折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要感谢兰侠。其实我小的时候就在梦想自己做模型的履带,也尝试过很多材料和工艺,都以失败告终,直到长大了、工作了、有电脑了、上网了、在坛子了逛了、看见兰侠的帖子了、所以然后就~~~~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脑的风扇散热片的材料是什么,铝合金的?我感觉那玩意有前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联接器对我启发很大!谢谢!主要是兰侠的帖子,我专门粘下来做成文档,时时才读!我的1:25左右的,负重论,主动论还都没搞呢!工程坚巨啊,我的履带板窝的大小不一啊!到时候还的一个一个调整,手都是废了!哈哈 ...
1:25的应该要好整些吧,尺寸大点要好些,允许的误差也大些

网友C:
履带做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履带做的不错!
前辈~过奖了,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脑的风扇散热片的材料是什么,铝合金的?我感觉那玩意有前途~

那是铝的,或者铝合金,感觉铝合金不耐磨,做些结构性的东西还好,但是做跟硬物摩擦的东西就不太行了,磨损得很快。像HL金属履带的锌合金的硬度还不错,我问过那些店家,说35的履带太小,锌合金的不好做,都是做铅合金的,跟焊锡丝差不多。要做好材料的话代价应该很高吧。粉末冶金的话模具都有得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侠,你的坦坦好像很久没消息了哦,在忙啥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你的坦坦好像很久没消息了哦,在忙啥呢?

抱孩子憋

网友:
标题

兰侠可见你上线了!能指导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铝的,或者铝合金,感觉铝合金不耐磨,做些结构性的东西还好,但是做跟硬物摩擦的东西就不太行了,磨损得很快。像HL金属履带的锌合金的硬度还不错,我问过那些店家,说35的履带太小,锌合金的不好做,都是做铅 ...
 哎,还得在铁皮上下功夫,厚铁皮!!!钢的如果能控制好弹性也许可以,但锡焊接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孩子憋
真幸福~~我也有孩子,可惜抱不到~~,所以就做模型了

网友:
标题

兰侠履带的思路是比较适合我们这些没有专业工具的!只是太累,不是每次看了兰侠视频我都早放弃了,每当累的手疼,我都会拿出p4观看兰侠的坦克视频!

网友:
吓死我了,我以为兰侠又要开工了。。。支持楼主。。。

网友:
做得真漂亮,手工制作履带考手艺更考耐心哦。楼主的工具也不错。

网友D:
手工制作履带做一会就不想下一次了

网友:
不错.貌似兰侠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E:
构思新颖,手艺精湛。请问履带板铁皮是多厚的?

网友:
LZ的伊利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工制作履带做一会就不想下一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构思新颖,手艺精湛。请问履带板铁皮是多厚的?
0.4mm

网友E:
谢谢楼主,用大头针做履带销是不是有点细。

网友F:
楼主可以考虑下造福兄弟们了

网友G(2013-03-16):
有 台钻就是得进

网友H:
模具师傅?

网友B:
这
肥牛大清早就来逛街啦
这履带效果咋样,有试过没?

网友I:
自己动手的人都要顶啊 ~

网友J:
是0.2厚的吧 ????????????

网友K:
不知道工厂里的流水线生产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