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 600尾巴狂抖。
Seven.!

楼主(2012-07-10):
定速 75 为什么 尾巴狂抖 感度 我都降到 50了 还是 锁不立正。。

网友A:
1.是否使用的jive电调,如果是请将电调定速感度降低。
2.尾巴是否改装过,如果是改装的x5尾桨夹那么桨尾桨夹拆开,看看里面的推力轴承的松圈和紧圈是否装反了,我的里面是反的,要自己打开重新来过。

网友B:
检查 尾轴 还有V8 盒子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