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遇锌合金锯造型钥匙扣一个,为实用而改制

楼主(2012-07-10):
偶然看见的钥匙扣锌合金的从网上借张图

每次看见精美的工具就心动,于是想改成可以使用的锯子,也就是下图

分解图

具体遇到的问题是打孔,于是做一小夹头(材料为活动笔夹头1.2mm板牙,打火机铝部件1.2mm攻丝、橡皮圈一个,铜管一段,两端加工成喇叭口)

插入轴承用胶枪固定,通过橡皮筋与电机传动做简易的无动力打0.8引导通孔(示意图)最后用2mm钻头尾端连接1mm白钢棒打孔,最后孔还算是直得

锯条材料为卷簧,两端退火打孔,用切割片正反向交互磨出锯齿(“仿”日式三面齿,使用情况,锯木头很爽快)
注:锯齿创意来自航海论坛用刮胡刀片做的锯子

最后上一把正在制作中的螺丝刀,预计还有榔头若干配成一套(材料为紫檀白皮,珠针,油性水笔金属笔头)

网友:
   都是夜猫

网友:
迷尔实用,哈哈。

网友:
急用可以!

网友:
这。。。放在裤子的口袋里,当心JJ被锯了。

网友:
夜间出行,溜门撬锁必备啊

网友:
标题

小时梦想呀,楼主做个全套吧。

网友:
做得很精致。还是喜欢那把小锯。

网友:
不错,可以锯牙签

网友(2012-08-26):
锯条反装,很多出售的锯齿都是往里的,防止把自己先锯了

网友:
做得很精致,可以锯牙签

网友:
工具控的好饰件,做个全套的,当礼品不错

网友:
高中时用手表发条做过锯子。把大号的钢丝卡箍用钢丝钳剪断出半圆,头部锉下倒角,然后把两头各锉出一条环槽。手表发条取合适的长度,两头打火机烧后退火,然后卷起来,套在半圆弧的钢丝箍两头上,发条长度要短一点,钢丝箍能把锯条绷紧,锯条两头重叠一小段,用冲子冲出小坑,然后锉,再反向冲,再锉,这样就可以在发条上开出小孔,解决了钻小孔的问题。用细电炉丝烧后退火,穿过锯条两端的小孔,缠一下,然后发条两头套在钢丝箍上,余下的电炉丝绕在钢丝卡箍头上预先开的环槽上。然后用锉把发条锉出锯齿,并用尖嘴钳把齿左右掰错开。一个小手锯就做出来了,锯木头非常好使。当时用这个小手锯在很多同学的课桌上锯了很窄的锯缝,不注意都不知道。说下,之所以做这个玩意,一是当时捡了一个机械表芯,正在玩拆修手表,二是看过笑傲江湖的小说和录像(那时录像厅比较多),向问天让令狐冲救任我行用了一个小锯子,就做个好玩,用来干坏事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