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接收供电范围

楼主(2012-07-10):
天地飞9通接收供电范围多少?超过7.2伏吗?我想用2s A123 有用过的吗?

网友A:
超过7.2必烧无疑

网友B:
一般说来问题不大,接收机都是把输入的5V通过三端稳压变为3.3V供电。但是,如果接入7.2V,普通舵机承受不了高电压。

网友C:
一般是4.8-6V,7.2超太多了

网友D:
我用过 冒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