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SPORT炸机换新主轴和中联后还是不同心

楼主(2012-07-10):
转动大桨明显能看到中联两边不平,推油开始转振动很大,直至推到40%正常起飞,振动小401锁不住,有温漂现像,怎么调尾中立点都不好使,请高手指正谢谢。

网友A:
横轴换了么?

网友B:
 1,主轴到玻璃上滚动一下,看看是否是直的!
2,中联是否仍旧是弯的,找个尺子测量一下
3,炸鸡横轴必换,
4,刚起来转动抖动两下正常的,主要是高速的时候你看看抖动不,401温飘, 卸掉大桨,60%油门,你捏住尾波去感受下,尾波的振动情况,震的厉害,首先解决尾巴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横轴也换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轴和横轴都是新的,请教一下用尺子怎测中联?我试一下,谢谢。

网友D:
看下是不是O圈不同心,也会导致横轴不平

网友E:
测中联.业余条件下只有让它转起来才能判断!

网友A:
木有办法的话,用排除大法了,不过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F:
看主轴轴承 和轴承座……

网友G:
看样中联废了,换个试下

网友H:
这个得一步步的来,首先只上主轴推油看看同心不,在来看旋翼头,还有炸过机的得看看球头这些有没有变形,抖得厉害尾巴部分也要检查下,其实尾巴调好了双桨有时都可以无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来O圈也会造成不平,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E:
转起来是不同心的,新的也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F:
轴承座换过飞越一体的,现用冰人轴承座,感觉轴与轴承内孔还是有间隙,还不如TITAN的,基本没有!

楼主:
标题
刚拆下旋翼头试主轴同心,尾巴0度不振,控制正负螺距时出现振动,好像尾轴也有点不同心,是新的啊!

楼主:
今天换尾轴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