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一问 新手首翻篇

楼主(2012-07-10):
新手刚开始尝试翻 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如何设置为妙? 新手在尝试首翻的来亮亮自己的曲线设置 ··
我的 油门曲线:80 65 50 65 80
螺距曲线:100 75 50 75 100

网友A:
螺距是直线,木有曲线

网友B:
神人
螺距是这样的!应该是0 25 50 75 100 大哥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额 ··· 我太菜了 刚才才发现 这样设置没有负螺距··· 我晕··· 感谢指教! 油门曲线有问题吗?

网友:
先正飞大螺距看尾巴甩不甩
假如甩的话,你翻过来立即就晕掉了,甩就加大油门直到不甩为止,再有一点余量就ok

网友D:
油门曲线太低了吧

网友E:
螺距曲线无语。。。
油门曲线还要调。。。最好大一点,发挥动力的极限(机身能承受的话)

网友F:
回复 网友G:
中立60手感还行!

网友H: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