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机是不是一定要接电?

楼主(2012-07-10):
问个很傻的问题:
调机是一定要在机子接上电源的情况下才能在控上调整油门/螺距曲线之类的参数,还是能在不开机,只开控的情况下调好了再开机?谢谢

网友A:
 靠,潜水这么久啊,比我的入魔时间都早!油门曲线可以根据你的动力配置直接进行设置,可以不必给飞机上电!但是螺距曲线测设定必须要给飞机上电看螺距尺来设定,必须的!

网友B:
这个肯定是要接电的!
其实如果飞机已经调过了的!不接电肯定也是可以调的!假如是换控!这个还是建议你接电调,直升机就把电机线拔掉2根就可以了,你不接电吗知道有没有调好!这个是很基本的问题!多看看其他新手的问题吧!

楼主:
谢谢,问题是250大桨好小,螺距尺太大了,完全看不清到底是调的几度,现在只能看看网上别人调的大概的曲线来设置,但是就是飞不起来。

楼主:
而且我总觉的控上的螺距调了没用,一点也没感觉飞机的螺距有调整过的样子。

网友C(2012-10-06):
不接电机线 上电调机是必须的

网友D:
咳咳,电是要接的,但不要接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