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泵的问题

楼主(2012-07-10):
如图那样,液体怎么不会顺着齿轮又流回来了,而失去压力呢。请教下大家,谢谢

网友A:
小齿轮泵,应该说齿轮之间是有间隙的!会倒流失去压力!但工业上会在出口接个单向阀来保持压力!

网友:
来不及吧,要是停下来也不回流就是有阀

网友:
汽车发动机的机油泵就是这种,压力不会很大,记得是有几个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齿轮泵,应该说齿轮之间是有间隙的!会倒流失去压力!但工业上会在出口接个单向阀来保持压力!
那又怎么不会在转动的电机轴那里溢出来呢

网友:
首先,你要清楚咬合的齿是始终密封的,这样两边的齿槽容纳的液体就往一个方向泵。
再次,所有活动部分都存在间隙,但是间隙的泄漏量远远小于泵油量时,间隙就不是问题了
实际上,咬合的齿之间的容积变化,存在困油现象,一般都开有槽子来避免。
百度一下,会有更多细节可以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又怎么不会在转动的电机轴那里溢出来呢

看看这么个小东西没什么精度!其实齿轮端面的配合精度还是要求比较高的!一般是靠齿轮端面和齿轮箱面的间隙密封,因为液压油还有一定黏度,不用担心微量间隙会漏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么个小东西没什么精度!其实齿轮端面的配合精度还是要求比较高的!一般是靠齿轮端面和齿轮箱面的间隙密封,因为液压油还有一定黏度,不用担心微量间隙会漏油!
例如图那样的转向,两齿轮间是不会挤油回来?

网友:
齿轮泵 压力可以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