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问题请大家判断,不知道有没朋友遇到过这个情况,电池电压变高的可能

楼主(2012-07-10):
今天客户说你的电池有问题:jonetworkshop
(10:38:57):不知为何电压长升到:4.43V,不能充电了。
怎么处理?

楼主:
电池损坏到底什么原因

楼主:
有知道的朋友吗,有谁遇到过电压自己升高的?

网友:
肯定是充电充过了呗~~~

楼主:
说是用完后,再充电时发现电压升高。

网友:
那再接着用 用到电压降下来 我就不信降不下来了

网友:
充电充过了  放电 放下来

网友:
不是万用表坏了,就是电池过充了,用下来再试试

网友:
4.4,,接主板可能会冒火花啊

网友:
一般是充电器的原因,精度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