拣来的一根棍子 难道天生就是D台钻的料

楼主(2012-07-10):
之前就这铁棍  发过一个小帖求教的

有M16的现成螺纹

本来想法是拆出里面的杆子,D个什么轴的 (铁棍不知是神马车上 换下来的,减震器吧)

千思万想,没有一个台钻用,实在是太痛苦了,得想法尽快解决

这根棍子用手按了几次,一点也不渗油。光看外形,本身就是一立柱 还硬朗着呢,,
看了几款商品支架后(配合手电钻的),发现这棍子 很有改造的潜力

对了,忘了说,茶也有把山寨手钻,象孕妇大大那样搞法,茶实在没那能耐,还是简单弄一下吧,总比用拿要稳当

目前的思路

没学过机械制图,,各位凑合着看吧

网友A:
您倒是整个图片来啊!

网友:
我猜就是根汽车避振器。

网友:
我猜是个女用震动棒

网友:
搞不好是金箍棒!

网友B:
您累不累,500元就可以淘个成色可以的西湖Z512台钻了,自己拼凑的又是电机、座、立柱、机头等等,那个不是钱,凑齐了只比500多不比500少。多留意58同城、赶集网之类的二手机械版块就能淘到。真是钱没处花了

网友C:
玩家和使用的区别
玩家折腾  用户使用 目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倒是整个图片来啊!

那就再贴一次吧

这是基本全部伸展开的尺寸   将近600mm

压进去 到底后,,才400mm    将近200的可使用高度啊

再看一下没压进去的时候

外套杆径,,因为有点脏  拿来后还没搞过卫生呢,卡尺量一下就拿开了

这东西  应该可以直接插到普通底座上 作为立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累不累,500元就可以淘个成色可以的西湖Z512台钻了,自己拼凑的又是电机、座、立柱、机头等等,那个不是钱,凑齐了只比500多不比500少。多留意58同城、赶集网之类的二手机械版块就能淘到。真是钱没处花了

您的建议不无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家和使用的区别
玩家折腾  用户使用 目的不一样

刚开始学习  还没入门呢

楼主:
目前的思路

网友:
还是买一台小台钻好,这根先留着以后用。

网友D:
手板车都这样结构。为什么不能手板钻呢。楼主手板钻要出成品才行。
只是考虑了上下还要控制钻不要左右围绕立柱旋转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板车都这样结构。为什么不能手板钻呢。楼主手板钻要出成品才行。
只是考虑了上下还要控制钻不要左右围绕立柱旋转才行

感谢提醒
刚开始学啊,,自己也不知什么时候能够完成  换了别的TX,可能1个小时就D完了

网友(2012-08-26):
需要的东西太多,不划算!!

楼主:
回复 网友E:

继续收集破铜烂铁,,  争取早日攒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就这铁棍  发过一个小帖求教的
有M16的现成螺纹

本来想法是拆出里面的杆子,D个什么轴的 (铁棍不知是神马车上 换下来的,减震器吧)

千思万想,没有一个台钻用,实在是太痛苦了 ...

有图。好

网友:
 看样子像是高压气杆,拆解可能有危险,提醒要注意安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注意论坛名称  叫DIY  所有东西都可以买到,兴趣买不到。那句话说的好:有钱难买爷高兴!坚决支持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