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热了,给电调做个小手术降降温

楼主(2012-07-10):
电调是好盈铂金40A

显卡散热,4块拼在铂金上 刚刚好

显卡散热,4块拼在铂金上 刚刚好

残忍地把电调肢解

残忍地把电调肢解

拼上去,背后带有导热胶

拼上去,背后带有导热胶

套上热缩管

套上热缩管

用热风枪吹一下

用热风枪吹一下

装机效果

装机效果

网友:
铜的好重哦,增加飞机重量,用铝的嘛

楼主:
重了10克而已  比某些所谓的升级件轻多了  ,铜的导热效果也更好一些

网友:
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
4片拼一起会不会接触不良,应该搞个整体的散热片比较好

网友:
没这么热吧?

楼主:
刚才去飞了两个电,都是全油门3D,比原来凉了不少,其实我电调本来就不烫主要是给三楼弄的,三楼的电调悬停一个电就不能摸啦,哈哈

网友:
好,帮顶
我电调也一直比较热,一个电下来能有60的(装了数显温度计)

花牌2836  3900kv 13t  好淫飞腾40A 高进角,中点油门45  +6 不知道是搭配的问题还是就这样

网友:
我的也是好盈铂金40A,35度温度连续飞10个电,不感觉烫。
35X一个电就烫手。

网友:
直接买一体式的,终极办法就是带两架飞机,一架冷却,另一架接着飞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别傻了,这个根本就是铝的,是镀铜的外表。主体肯定是铝的。

网友:
这下变成xx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傻了,这个根本就是铝的,是镀铜的外表。主体肯定是铝的。

四小块19克,是铝的么。。

网友:
必须是铝的,铜的话你这个价钱还买不到。

楼主:
反正不是铝的,要是铝的我就给吃了

网友:
不会是巧克力做的吧,哈哈哈,这个能吃吗?

网友C:
lz 吃了在拉出来看看到底是啥材料    表示关注

网友:
极品……居然只有10克………………

网友D:
不错 铜和MOS管接触面,有涂上导热硅么?  重点点没关系  铜导热好! 散热好电调不容易烧,MOS温度越低能够放电的电流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 吃了在拉出来看看到底是啥材料    表示关注
有才,楼猪那得多好的胃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 铜和MOS管接触面,有涂上导热硅么?  重点点没关系  铜导热好! 散热好电调不容易烧,MOS温度越低能够放电的电流越大!

铜块背面有导热贴的,比原来铝板上薄不少,导热效果应该会更好一点

楼主:
标题

引用 网友D:
不错 铜和MOS管接触面,有涂上导热硅么?  重点点没关系  铜导热好! 散热好电调不容易烧,MOS温度越低能够放电的电流越大!

铜块背面有导热贴的,比原来铝板上薄不少,导热效果应该会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