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120D02S的高手来解答下啊,谢谢

楼主(2012-07-10):
2801PRO的控,螺距设定是从0%-100%,
对应02S的机,百分之几对应1度螺距呢?
再有,02S这机最大正负螺距是多少?
有玩02S的高手,公布下油门和螺距的设置表啊,谢了先。。。

网友:
用螺距尺量最大螺距,如正负11,那10%就是2.2度

网友A:
我的Rd6000是-25%-150% 这算什么啊?我只是通过模拟器油机烟的方向感觉0度在30-40%的样子

网友B:
不同的机不同的百分比用量角器量 最好按450的调机法重调一遍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近來收了兩部 V120d02S 輪流在戶外練習,有時很短癮,每部機炒一次就要收工! 暫時第一部機旋翼頭已撞毀,改了 FBL100 旋翼頭, Idle 設定是30%、41%、52%、63%、74%,零螺距在 52%的位置,螺距行程量是44%;第二部機是原裝,應跟你的機機差不多,Idle 設定是10%、25%、40%、55%、70%,零螺距在40%,螺距行程量是 60%。最大最小螺距我都是目測靠估算數,當機機撞毀後要重組時,主軸、十字盤拉桿及螺距拉桿長度都會改變這些數字,但螺距總行程量應差不多,現時這些設定夠我前後左右翻,如要加減螺距我就會修改前後四個數字,中間零螺距就不需修改,供樓主參考一下。

楼主:
小机用不了螺距尺啊,所以量不了
所以想问下各位怎么调的.
我调的螺距是44%,50%,62%74%,86%,油门0,50,65,85,100,普通模式
3D的话,螺距24%,36%,52%,72%,86%,油门100,85,60,85,100
我这机螺距没调过,完全是出厂的,控上调0螺距时,感觉应该是负螺距,因为0螺距切死火,飞机完全是压下来的,所以我的中点,调高了,我感觉我控上设56-58%应该是0螺距

网友C:
回复 楼主:
樓主既然已找到零螺距的位置,那就易辦了,出廠時的螺距行程是86-24=62%,和我那部差不多。
那麼 Idle 就設 26%、41.5%、57%、72.5%、88%
Nor 就設 56%、56%、57%、72.5%、88%
Nor 只是起飛才用到,我多數設 Idle 飛行,所以打 Hold 掣的螺距我照抄 Idle 的,然後目測一下正負螺距是否適合,如 OK 就試飛,再調校油門曲線。

网友D:
lz的油门值很高哦! 爆!~ 另外要把m点的螺距调为50% 对应0°螺距! 同样是2801飞02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