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有点烦了,45#刚到底怎么才能车出令人满意的1.6高光洁度?【光洁度测试】

楼主(2012-07-10):
到底怎么才能车出1.6的光洁度啊,昨天去了北一机。车工师傅各个车的都很平整,光洁度非常好。可是我自己车的怎么就不行呢?毛毛扎扎的,唉。。。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这是我用数控刀柄,配合数控刀片1750转,车出来的效果。车削出来的都是蓝紫色铁屑,温度很高。
工件亮是很亮,但是表面有波纹,不平整。各位说我该咋办?用的是数控刀,手边没有砂轮啊。

网友:
磨刀技术吧

网友:
如果是一样的转速,一样的材料,估计就是刀的问题了。

网友:
刀的要磨一下

网友:
慢走转速快就可以

网友:
刀具磨好(前后角和刀尖的厚度),走到速度控制合理,任何最好的只有一个高点,其他的都是叫:接近。

网友:
床子一样么?我的破车随便车车也很光,但没人家新机牛,人家新机走刀纹即使大,看起来也很爽眼

楼主:
我的床子走刀箱好像有点间隙,用力一抬,感觉有点间隙。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呢?

网友:
1.6估计你机床的转速达不到要求!你想表面好点!不毛面可以把刀磨点圆弧出来!磨钝点别那么锋利!你看到的光面是挤压出来的!毛面是刀的切削性能太好造成的!

网友:
还是先把车震解决了再说吧。

网友:
关键是要磨好刀,转速高一点,会有你想要的效果!

网友:
看来小车床用数控刀搞求不成,试试白钢刀,灵的很

网友:
你的机床刚性不够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床出过这问题、换了开合螺母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车震惹的祸!!!

网友:
用白钢刀一次吃刀20S左右,慢进给试试,保你亮

网友:
磨刀是关键

看你车的表面 感觉像是刀钝了 走刀量还有点大

磨磨刀  小走刀量  小吃刀量 试验一下

不过 吃刀量太小了 也会不光洁  这个要注意

网友:
你用顶针试试

楼主:
谢谢朋友们帮助,我的刀片是新换的啊。

网友:
45号当刀不那锋利的时候 即能切削又有了磨的意思。上次有个兄弟发的月牙刀低转速也是这个意思。 刀尖磨损以后反而能车的比较光就是这样意思。但是不好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