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辉盛和银燕舵机能混用吗

楼主(2012-07-10):
各位老鸟,请问一个接收机上能混用银燕和辉盛的舵机吗?急求,在线等!!!!!!

网友:
注意舵量

网友:
注意规格一致

网友:
各司其职,好的就行。

网友:
注意正反舵

网友:
如果是对一致性要求高的场合,例如CCPM混控的直升机三个十字盘舵机,就不应该混用。如果是每个舵机各司其职,比如传统造型固定翼飞机的方向舵和升降舵,就无所谓了。

楼主:
谢谢大家,呵,打算两边副翼用一个型号的,其他用另一个型号的!

网友:
如果一般的泡沫飞机,就算速度有一点不同,也没明显感觉

网友:
才几个钱啊......!

楼主:
不是几个钱的问题阿,是我买的那家没我要的舵机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呵,打算两边副翼用一个型号的,其他用另一个型号的!

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