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敲定了,大家帮忙看看组合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2-07-10):
在02S和MINICP之间抉择了一个多星期,潜水无数,也问过各位大侠意见。
最终考虑到以下几个因素决定入mcp算了。。。

1、我没太多时间每晚出去练,肯定很多时间在室内练习,连聪少都感觉02S室内对头悬停有压力,我看我暂时就算了。
2、02S看到太多扫齿的,这儿扫哪儿扫的,感觉有点累。虽然我动手能力比较强单却是不想太折腾
3、担心02S声音太大了,家里悬停都要被赶出去。。。。

最后决定入MCP算了,省事。和聪少沟通后,准备入 黑金无刷改机版+D10控。关于电机选择,前期是准备上05M的,动力接近原厂,但看过很多视频,感觉翻转有点柔,掉高度也比较明显,黑金虽然我也知道暴力后,炸鸡成本更高,但我是这样想的,

1、尽量减少炸鸡吧,,,废话!!!!
2、不管你车装多大功率的发动机,你使用多少动力是你脚底下选择的,撞车,损坏程度是取决于你使用的动力,而不是在于发动机本身。同一个飞机,悬停状态的飞机旋翼速度是取决于螺距的,和电机其实无关,初期阶段多都是练习四面悬停,炸鸡我想和05M不会差别多大。个人卓见,如果说的不对,还望大家拍砖。

最后附上我准备顺道买的修补件,备的都不多。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大齿*2
尾管*5
主轴*3
2号舵机齿*2  齿轮我想多买,但是你懂得,限量供应哈
3号舵机齿*2
拉杆组*1
副厂脚架*1
7MM尾电机*1
原厂尾桨*1
电池*6

这堆配件也已经一百多了,还是省着来吧。尾电机只要了一个,因为我两个911,主电机尾电机当初都说容易坏,结果分别飞了200多电了,也刚刚的。。。
大家帮忙看看差不多了哇

网友A:
标题

不错,7mm电机需要专用安装坐哦。

网友A:
楼主玩911估计是新手,还是买有刷吧,还送很多东西,有刷玩坏在上无刷也来的急,前提是不要浮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7mm电机需要专用安装坐哦。

聪少无刷版都是完美改版了的…换了的,不知道那种mcpx金属的尾电机架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玩911估计是新手,还是买有刷吧,还送很多东西,有刷玩坏在上无刷也来的急,前提是不要浮躁。

谢谢你的建议,是的,算新手,我也考虑过你的方案…我把cp原套配件也留下了…
换无刷版主要是对自己还是有点信心…450我能悬停的,人家的,试了一分钟。之前就只飞过911。另外模拟器飞过。我是90年入魔的,油动固定翼,中间断了N年,05年又玩了一年多,又断到今年。改不了的飞行梦啊…你看我注册时间

网友B:
02s其实改了碳纤轴传其实也没那么爱扫了

网友:
明智的选择,MCP的确耐炸,我昨天全油门撞墙,山寨大齿炸掉,最后一检查——零损失,按上大齿继续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02s其实改了碳纤轴传其实也没那么爱扫了

但家里飞还是大了。。。

网友:
MCP不错,支持,配件也差不多了,坏了再采购一次即可

一般坏的都是没备的件

不过MCP耐炸,及时收油或者切熄火的话,一般没啥损失

网友C:
标题

恭喜,配件买多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配件买多了,哈哈~

10元以上的配件都各只买了一个, 其他的都是1元2元的东西。

网友C:
标题

尾杆买一米自己切不到两元,多买两米可以做个倒飞架,翻之前先零成本学会倒飞四面悬停 ^_^)Y

网友:
标题

练悬停和室内航线,可以用V100D03BL的400mah电池

楼主:
我买的350的,400的葱少那里没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杆买一米自己切不到两元,多买两米可以做个倒飞架,翻之前先零成本学会倒飞四面悬停 ^_^)Y

碳杆怎么做倒飞架,有图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建议你油门设置60%一条直线,螺距开始的时候设大一点,这样没有那么暴力,玩熟了再100%油门。我用的新版14000kv的m5电机,油门100%直线,异常的暴力,炸鸡切熄火,收油都是浮云……只能减少损失,不坏配件是不可能的。不过飞起来很爽,各种暴操都不怎么掉转。

网友D:
而且尾电机最好一步到位,买5w转以上的,便宜的7mm也能锁,只是锁不了很好,一个好尾巴可以省很多配件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而且尾电机最好一步到位,买5w转以上的,便宜的7mm也能锁,只是锁不了很好,一个好尾巴可以省很多配件钱。

谢谢建议,油门限制,加大螺距,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你说的5w的尾巴哪里有,哪种的,我去搜搜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买的350的,400的葱少那里没货了

何必只盯着一家,400电池多得是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31047

X少电调+原厂无刷+X少7mm,戴原厂头罩,尾巴换成扎带,山寨大齿64t做了减重处理,只留8根辐条,D10设置3.4报警,使用400mah副厂电池
普通模式油门曲线是默认斜线,3D中点油门70,螺距中点大概4-5度的样子
发现这个组合基本不甩尾巴,估计是和使用了原厂头罩有利整流和大齿减重有一定关系,尾巴有小小重影,锁的很好,侧风微微金鱼,飞行时间6分30秒左右,是目前比较满意的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何必只盯着一家,400电池多得是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31047

X少电调+原厂无刷+X少7mm,戴原厂头罩,尾巴换成扎带,山寨大齿64t做了减重处理,只留8根辐条,D10设置3.4报警,使用4 ...

想了解山寨大齿减重的问题,你怎么镂空的,如何确保动平衡,用啥工具尼,我只有常规工具和电砂轮,都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