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船模

楼主(2012-07-10):
目前手上没船  请教下船模购买时注意什么  提点建议也欢迎  电路不懂手工我会

网友:
选择好卖家,遇到不懂的问题等得到及时的回答。

网友:
先给你个帖子,我自己的写的,是我的船制作步骤和调试以及试航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41312&extra=page%3D1

以下拿65厘米船体说事(仅代表个人意见,若有错误,希望广大模友帮助更正):

船型
电O一般舱盖较大,肚子也大,但水中速度不是特别快,除非你爆改(电O一般都单桨)。
虾艇或双体船,由于是双体,内部空间会被分隔成左右舱体,虽有空间,但较小,也不是很容易安装配件,但是选用6S电池,配好了速度极快。瞬间秒杀一切电O。(可以选用双浆0

电机
电机需要按照船型的大小来配,如果你买了过大的电机,装不进去就“歇B”了
另外根据船型的大小、电调电流、电压来选择电机的KV
电机的型号、KV不同,电机承受的电压也就不同,这一点一定要让买家给出参数!
我现在2000KV 4074 4级电机(豹子)+水冷套
(2000KV代表电压每增加1V,电机增加2000转)

电调
一般电调的电流大过电机的电流,这个是为了电调给电机留一些空间,要不电调低了,电机高了,要么发挥不出电机效率,要么烧电调
电调有持续电流和峰值电流,也就是正常和最高吧(个人理解),峰值一般不要持续太长时间。
我现在用的是海王180A水冷电调(持续180A-峰值360A)

电池
1、容量越大,电池越大,虚标越大(包括"C数"虚标)
2、串联增加电压 容量C数不变,并联增加容量 电压C数不变。
3、电池的"S" :1S代表1节,3S3节,我的船用6S电,是3S两块串联
4、电压,一般1S=3.7V ,1块3S的电池是11.1V,2块3S点串联就是等于6S--22.2V,满电是按1S4.2V计算,6S是25.2V稍微超过电机电压一些,也就是超压,一般没什么影响,总归会让电机减寿,呵呵

看懂了以上1、2点,下面就好搞了:
选购电池的时候一般会有一个“C数”供你选择
这里需要用到一个公式,先见容量毫安数换算成“安”,即5200毫安(mah)/1000=5.2安(A)
C数 X 安数=放电电流
拿我的电池来说:
35C X 5.2A=182A 目前略超于我的电调持续电流,这个是排除虚标的理论值,实际达不到182A的放电电流。
如果选购一个好牌子的电池,基本上直接按理论值来看东西就可以了!

线材,插头:
如果选用6S作为动力,推荐12AWG线+XT60插头,我目前是这样,跑过以后,线头和插头温度基本上都40-50度,感觉没有会融化的可能。

至于五金,我就不太了解了,这个尺寸很多,先选一个船壳,给大家提供参数,这样外面的水刀、吸水舵、轴系大家才能帮你出主意。

网友A:
我看到帖子就开始打字了,没想到,老贾华丽的占了2楼!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那你的船现在跑多少最快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还对他的成绩很有信心

网友:
目测我还真测不出来,请北非谍影大概估算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马上买个GPS

网友:
有谁借个GPS来测下,他的虾份量还是比较足的,而且对重心也比较敏感。
上次拍了段视频,用的是36的桨,保守目测应该在90~100之间!可惜发生点小意外。如果全油门跑直线的话,很可能已经破百了。

网友:
先找组织,多看看才是真的。。。。。。

楼主:
    谢谢那几楼啊

楼主:
图片怎么发啊   麻烦么   我有个旧电机麻烦你们看下

楼主:
弱弱的问句  电调是干嘛的  跟遥控车的接收板一样  不过能通过的电流增大了吗

楼主:
这里怎么发帖啊  我忘了  我有新话题 船用
水泵的

楼主:
我46积分不让发帖  我把照片房我空间去 麻烦各位看看啊  12V的电机

楼主:
我QQ号 1759893171

楼主:
今天修挖机 捡的

楼主:
那位说送我船的同志  在吗

楼主:
那个大学生魔友  你送我的船发了吗    怎么还没到啊                没骗额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帖子就开始打字了,没想到,老贾华丽的占了2楼!
老贾速度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