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x450 pro.电机转一会停一下,求解,

楼主(2012-07-10):
新装x450 pro.电机转一会停一下,求解,re飞控,原厂电机电调,上油门电机转3秒停1秒,是什么意思,电调的指示灯是一闪一闪的吗,怎么没人指导一下啊!

网友A(2012-08-31):
求高人指点了,我是新收,只好来给你顶一下。

网友:
XA UltraPWM ESC 的灯有三种状态
2秒闪一次:无有效信号
7月,应该线下解决过吧

1秒闪一次:有信号输入,但低于启动油门
常亮:信号高于启动油门,这时电机应该在转

电机转得不畅或启动不起来,这个时候一定不要大推油门来尝试让它转,严重会烧电调的。
正确的做法是交叉测试,把转的不畅的那一个电机换到其它工作正常的电调上,如果换过去之后转得顺畅,就说明之前那个电调有问题;如果换过去之后转得不畅,多半是电机有问题。测试电调好坏也一样,把好的电机装到那个可能有问题的电调上,如果转得好,电调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