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学习雕刻机第四轴问几个问题

楼主(2012-07-10):
1,A轴用谐波减速机,还是同步带的好,涡轮的有回差不考虑,谐波减速机在淘宝上太多种那种合适,谁有合适的出给我一个也行。2,用什么软件做图,用什么软件出刀路,最好是易学的,3,控制软件用MACH3稳定吗?一直在用维宏,但维宏没有A轴,

楼主:
没有回复的,大侠们给说下嘛

网友A:
回复 楼主:
软件用精雕 我感觉4轴用同步带减速就 可以、维宏要也可以干4轴、把y轴坐轴用还剩个 驱动

网友B:
我是计划用同步带的。。。但A轴要求减震,减少摆动的。
一是增加转动摩擦力,
二是作动态平衡,就是编码器步进或伺服电机。
三是机械减速,我选了减速步进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想做真4轴,不是用XY轴代替

网友D(2012-08-28):
软件的话可以用powermill,我记得以前有个兄弟写了个很不错的帖子专门讲4轴用powermill的,雕了个美女,ID叫啥记不得了,谁给补充一下。

网友E:
标记,学习,也想做个A轴,可惜XYZ都做的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