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99坦克改装求指点

楼主(2012-07-10):
刚才回家很累很累,本想跑车玩玩,结果尼玛杯具了,恒龙99不动弹了,万用表测了遥控器电池,电压正常,车体电池电压正常。。。
悲愤之中,俺想起坛子里的朋友们改装的事了。尼玛这次下定决心,改装!首先把该死的遥控部分改装了。目前额手头只有一部天六A,WFT06X-A这个东东。2.4G的。发射机和接收机,六通。
这里俺先向坛子里改装过恒龙99的朋友们求救:改装遥控部分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有什么经验可以传授俺一点的?需要购进哪些器材和零件的不?
小生先行谢过各位不吝赐教的朋友!

网友A:
有空就好办了 ,基本就是买个电调和声组,根据自己情况选配个大容量的电池,电调和声组卖家都有说明书和视频,属于一看就懂的那种,上某宝开工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空就好办了 ,基本就是买个电调和声组,根据自己情况选配个大容量的电池,电调和声组卖家都有说明书和视频,属于一看就懂的那种,上某宝开工吧 。。。。

小生先谢过狂飙石头中尉长官!

网友B:
标题

接收机和控不用动,买电调来驱动电机就行,对仿真声音无所谓的可以不买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和控不用动,买电调来驱动电机就行,对仿真声音无所谓的可以不买声组

谢谢您指点哈,嘿嘿,小生就是对那个该死的控深恶痛绝,方向微调基本上要调到最左边了,才有点正常,否则起步就跑偏。准备用手里这个天六A换掉,最少也要用闲置了很久的冠丽四通的控换掉。
然后就是换掉电机,原电机貌似不大给力,嘿嘿,小生前段时间在坛子里求教过,想换电机,咱不要转速很快,就要扭距大的,这样越野性能就一流了,嘿嘿。坦克嘛,不就是越野的嘛,又不是赛车,跑那么快干吗?
至于声组,刚才去某宝看看,靠,搜出来的最少都是520大洋的,快赶上我这车的价格了,貌似没哪个军队用这么高昂的代价去升级坦克的吧?如此昂贵的升级费用,还不如直接买新家伙了
以前玩赛车的时候,有一个90A的双向电调,不知道能不能用,不能用也换。
再次向上将长官表示感谢!敬礼!

网友C:
标题

TB上有便宜点的电调及声组的,再仔细搜下吧,用车用的电调最好是不带刹车功能的,多搜下老帖子

网友A:
声组是要求高才上的 ,我暂时也是没有声组 ,天6的控加电调。有声组就更完美了 ,电机可以考虑换395的。速度和力量都有增加 ,毕竟是现代坦克 ,速度快些逼真。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有刷的很少见到90A的,如果能正常使用,用用也行,就是觉得没必要,直接买个5路集成的,一次的钱,N久不用再动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刷的很少见到90A的,如果能正常使用,用用也行,就是觉得没必要,直接买个5路集成的,一次的钱,N久不用再动手了

哈哈,谢谢长官!去翻翻过去拆机拆下来的电调,还就是车用90A有刷电调,吼吼,能用,不要再增加预算啦。感谢长官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TB上有便宜点的电调及声组的,再仔细搜下吧,用车用的电调最好是不带刹车功能的,多搜下老帖子

嗯,这两天有时间就上TB再搜一搜,能找到最好哦,哈哈,谢谢“破名”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组是要求高才上的 ,我暂时也是没有声组 ,天6的控加电调。有声组就更完美了 ,电机可以考虑换395的。速度和力量都有增加 ,毕竟是现代坦克 ,速度快些逼真。

谢谢石头朋友,这是第二次指点了哦。呵呵,小生最看重的还是力度,大概还是小时候在老爸部队,看着那些铁家伙爬坡涉水,无所不能的印象太深了。对速度么,还真不是很看重。改电机,就准备上395的了。
再次向石头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网友:
貌似原装的电机爬坡能力也不差呀,而且我在草地里也玩的很爽啊,

网友(2012-08-15):
原装电机就是慢..我也觉得动力不差.遥控有问题..现在手头只有天六跟一个320A车用电调...还是带刹车的 . 就是履带在草地转弯的时候老是卡不住会跳带啊.纠结死了..

网友:
掉履带还是得等出金属摆臂再改装

网友(2013-05-06):
以前不懂,看贴总是不回 ,一直没提升等级和增加经验,现在我明白了,反正回贴可以升级 ,也可以赚经验,而升级又需要经验,我就把这句话复制下来
,遇贴就灌水,捞经验就闪,顺便求个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