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条省钱的路(有图)不知行不?(封贴,此路不通)

楼主(2012-07-10):
十几年前一个学生算是孝敬我的图,据说是省电的图,我还跑了四十多公里的路去某电子城找元件,有人说没有省电,所以就搁下了,现在实行阶梯用电,坑人啊,付不起啊,所以又想能省则省吧。万能的坛,高人多,看看能省电吗?

楼主:
花了两块钱刚扫描的图就是不看清楚

网友:
如果无法拒绝 能量守恒的法则,从哪里省?

除非,实际使用 减少了

网友:
%那两个变压器,效率就 90% X 90% = 81%了。还省什么电?

楼主:
其实就是偷电,电表不走,但这电路能行吗?

网友A:
支持你做一个试试看,然后写个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你做一个试试看,然后写个报告。

交流电经二极管整流后又逆变为矩形波的交流电,表能不走吗?什么原理?

网友:
除了把线接到别人家的电表,或者在电表之前接线,又或者把电表给改了,在此之前小区居住的人还得配把电房的钥匙,否则偷电难以实现

网友:
幫頂
這是不成的

网友:
楼主还是从软件入手  破解里面的密码吧
和卫星电视一样
台湾的卫视 都被我们破解了
八大电视   彩虹    数码

楼主:
我们现在用的电表还是用老款的电磁感应电表,不是数字式电表。

网友B:
告诉你一个真正的方法。从插头里把火线拉出。拿根1米长的钢筋打到地里。。。接上电线。就成零线。功率我试过3KW的电炉。用了30天表都不走一圈。。。 [安全捏。。自己掂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一个真正的方法。从插头里把火线拉出。拿根1米长的钢筋打到地里。。。接上电线。就成零线。功率我试过3KW的电炉。用了30天表都不走一圈。。。 [安全捏。。自己掂量]

你这种方法现在不行了,现在的火线是统一经过电表的,零线是不过电表的,只要用到火线,电表就会走。你的方法以前试过,功率不大可以。

网友A:
标题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一个真正的方法。从插头里把火线拉出。拿根1米长的钢筋打到地里。。。接上电线。就成零线。功率我试过3KW的电炉。用了30天表都不走一圈。。。 [安全捏。。自己掂量]
哪天你一不小心就成烤乳猪了,别要钱不要命同时又误导了一些不懂又不要命的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天你一不小心就成烤乳猪了,别要钱不要命同时又误导了一些不懂又不要命的人哦!

只要地锚埋得深,接地线地锚接触牢固,在埋地锚的一定范围内不要靠近还是没多大的问题的。

网友:
只能电表里边做手脚了,有雕刻机拆个铅封再搞回去还不好办呀,至于拆开后里边怎么做手脚应该知道吧。要是用互感器的大功率用户可以在互感器上加个短路环

网友:
看了感觉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