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SolidWorks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2-07-10):
本人刚刚学习SolidWorks,好像一个文件里只能画一个独立零件,包括那些非常小的螺丝、弹簧等等…………如果要画一个30个零件组成的打火机那不是要用30个文件来组合?!那么一个摩托车呢?!那不是上万个文件啊?所以我觉得SolidWorks不能这么2B,肯定是我有什么地方不会。所以在这里请教各位师傅,怎么在一个文件里画多个独立的零件体?
不知道我说得清楚不?各位能理解我的意思吗?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
 你有什么不二逼的机床模具可以一下子做出来很多零件。。?

网友:
就是这个样子,分成零件图和装配图

网友:
你的意思我明白,一个零件一个文件,一个文件一个名字,每个都要保存,却实有点麻烦,有时候懒得新建零件,如果能像3弟马克思那样当然方便,请你像美国总部反淫你的意见,我们也好沾光

网友:
SOLIDWORK的装配非常好用的。装配零件估计花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
很简单的呀..要达到这个目标.只要新建一个装配体文件.在装配体环境下,他建新零件.然后保存在装配体中就可以了.

至于具体操作.买本书好好看看吧.

网友:
楼主需要恶补了,呵呵

楼主:
先谢谢上面的几位师傅。我曾记得在论坛上看到有个大师用SW画了一个好像炼油厂什么的…………那不是要生成好几万个文件啊?!如果要修改的话…………天啊,真不敢想像……
如果要画一个数控机床的图那不是也要成千上万的文件……如果有尺寸和形状的修改,那不是超级麻烦?而且如果文件名有相似的话……那么估计连找到对应的文件都是个浩大的工程。
我以前用过3DMAX,所以刚在学SW,所以对这种方式很不习惯也不能理解。

网友:
SW上手容易,精通难,,,,你说的关于装配体中文件的修改,可以在装配体中直接修改,零件体征也会跟着自动更改保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上面的几位师傅。我曾记得在论坛上看到有个大师用SW画了一个好像炼油厂什么的…………那不是要生成好几万个文件啊?!如果要修改的话…………天啊,真不敢想像……
如果要画一个数控机床的图那不是也要成千上 ...

零件可以绘制很多,但是也有省力的技巧,比如镜像之类的。至于你说的修改尺寸问题,我觉得也不是什么问题,比如设计一个机床,可以先把床头箱的若干零件装配好组成一个装配体,然后托板的若干零件组成装配体,尾座若干零件组成装配体,再把三个装配体装配在一起,这样修改起来容易一些。如果按你说的方法,所有零件都在一个文件(装配体)中生产,这样修改起来才麻烦,不光是尺寸修改,可能还要设计配合问题。
作为一个初学者,还是要按照软件设计者的思路学习。

网友:
3DMAX好象主要是平面广告用的,与这个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吧?

网友:
楼主翻下系统帮助里的装配件相关内容再来发问吧。

网友:
搂住完全没有工程技术的概念,你当机械设备是捏泥人呢

网友:
solidworks没你想的那么麻烦,有很多强大的功能你没发现罢了
比如你可以直接在装配体中修改单个零件,instant3D
还有建模的功能很强大,方便快速,熟练那些功能建模很快的
还有些技巧,比如配置、阵列、复制配合。。。可以减少很多重复操作

网友:
solidwork出了图纸要仔细检查,它会自动给你改尺寸的.

网友:
你们都不明白楼主的意思,从3弟马克思转SW,确实会遇到不习惯的问题,其实楼主的这个问题我认为很有建设性,要是能在装配体情况下能像3弟马克思那样添加零件一定很爽,甚至给零件起名字都可以自动批量起名和自动分开保存,存盘时甚至不用弹出窗口,直接在装配体内起名,

网友:
在装配体里也可以画,使用“插入新零件”即可,完事后可以选择保存在装配体中或者单独保存一个文件

网友:
有些产品的确有几万个零件,而且打开的时候死慢
那样的大工程并不一样要在一个装配体中一个一个零件去添加,可以把部分组装好,存一个装配体,再与其他装配体进行配合组装
solidworks是较易入门的3D设计软件,但并不代表它比其他同类软件弱,如果LZ感觉不够高端,建议使用CATIA,同一个公司产品,后者相对高端,功能强大及复杂,学好SW可以用

网友:
在SW里不知有没有去参数. 去参数就可以每个零件为一个体.

网友:
如果您 不需要出零件  ,只需要  一个模型的话 ,就可以一个零件图全画完   ,

看样子您不是做机械的,您是做 泥塑模型的 ?

网友:
这就叫 零件图 和装配图  必须的 不然你图画好了 想把零件加工出来  不是也需要一个一个的拿出来吗
不能把一堆零件放一个图纸里给机加工人员吧

网友:
我的SW正电驴下呢,刚71%,快开始恶补了。

网友:
怎么加工怎么画

我觉得现实中怎么加工零件,组装零件
SW中也怎么画,怎么组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叫 零件图装配图  必须的 不然你图画好了 想把零件加工出来  不是也需要一个一个的拿出来吗
不能把一堆零件放一个图纸里给机加工人员吧

言之有理

利用軟件作業,首先看您需要的甚麼項目設計!
整體機械設計便需要用組裝式劃圖,個體零件用單件劃法。

如只作零件加工用途,便須只劃單個零件,再轉入其它出刀路軟件出刀路file加工。
例如利用 MasterCam 讀入 SW file / 選机床 "後處理器" 出 cn 刀路 file 加工零件。
SW 劃圖 比 MC 好用些,所以有 CNC  人先用SW 出零件圖,後用MC 出刀路。

個人成感覺,整台机設計用 ProE 或 整廠設備用 Inverntor 比 SW 好

网友:
LZ的意思其实是在一个图形界面里画出很多零件出来,而且是装配在一起的,这个其实在SW里面是可以实现的,具体的方法就是:1:新建--装配体--打"x"(新建装配体时,会自动要求载入零件,打"X"就不会载入了)--点"插入零件"--下拉菜单“新零件”--此时选取一个基准面,就可以画第一个零件了,完后保存为一个文件名如:wenjian。
      2:当要画第二个零件时,再点击"插入零件"--下拉菜单“新零件”--此时选取另一个基准面,就可以画第二个零件了,系统会自动取根据你在第一步取的文件名(wenjian)后排的,如(wenjian-2);
         3.如此,就可以再这个装配体中一直画下去,这样可以保证整个装配体的整体性,到时候又能将零件单独的拆开来。
       希望能帮到LZ,还有我想说一句就是,做工业设计,其实就好像建筑师傅在建楼一样,必须一块砖一块砖的慢慢搭上去,毕竟设计的最终目的是把实物弄出来,而不是单纯的出来个3D图就可以了。即算是几百,几千,甚至几万个零件,也需要一个个画出来,组合到一起去。

网友:
一架运输机,组成的零件不计其数,都是要一个一个的画出来的,然后装配成一个整体。
而且每个零件都要出图纸和工艺文件,最后还要出装配图,调试图,,,,,,
机械加工行业,就是这么2B,你要慢慢去习惯。

楼主:
谢谢楼上这么多师傅给出了这么详细的解答。确实,我是个新手,以前用3DMAX的才在学习SW,所以很不习惯。我不是用SW来做零件,我是想用SW来设计简单的机械结构,是设计,并不是制作,所以没有图纸,需要在软件里设计零件的尺寸、配合关系等等,所以需要常常修改,这点跟3DMAX比起来确实不太方便。但是我又觉得3DMAX的建模不太好用,特别是布尔运算太恶心,经常切失败。所以想换个软件。SketchUp也用过,但是没有动画功能,不适合。
这里求教各位师傅,有没有什么如3DMAX般方便,可以零件关联,比如活塞、连杆、曲轴关联运动,齿轮咬合运动 这些功能的软件呢?推荐一款吧。谢谢了

网友:
SW的装配可以将一些零件先装配成小的装配体,然后再将小装配体装配成大的装配体!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要的这些功能,SW都可以实现。
事实上,SW已经是CAD/CAM软件中最好学最容易上手的了。
如果你觉得SW太难的话,CATIA  PRO/E  UG这些还是先放一放。
另外,CATIA这类软件,目前已经没有单机PC版的了。

网友:
 有时一个几十个零件的东西我经常都画在单个文件里,好用 合并 就行

网友:
大家说了这么多。我没说的了。: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