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女炸

楼主(2012-07-10):
第一次飞才没好几秒就炸掉了!另外转动主旋翼尾旋翼不跟着一起转!指导一下怎么修理!

主翼折断,平衡翼炸弯了

主翼折断,平衡翼炸弯了

连杆被炸歪了

连杆被炸歪了

网友:
扫齿了。。LZ没潜水直接上的RTF么。。

网友:
拆吧,
全拆了
把弯的东西全给鲁直咯

网友A:
陀螺仪和我的一样,楼主你不练模拟器吗?玻纤桨换成木的吧,听我的话把飞机扔一边,先练一个月的模拟器+潜水,要不你会损失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我听你的,潜水是什么。。。。。

网友:
买的是到手飞》然后到手就炸了?是轴传的还是皮带的?扫齿了吧?

网友:
潜水就是看论坛里的贴,玩模型要有一定的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动手能力,你一点也不懂就直接飞450.会很危险的,调机和飞行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可大意,

网友:
这属于重伤了,楼主停住,找本地的模友帮忙修好,然后放一边,开始飞模拟器,几十元钱 ,凤凰的就可以了

网友:
先潜水,然后慢慢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买的到手飞,转轴的!

网友:
加我qq943319991,我也是菜鸟,喜欢教比我还菜的小鸟 明天再说我要觉觉了,献给你几个对我帮助很大的教程http://bbs.mx3g.com/thread-206126-1-1.html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3Bfilter%3Ddigest

网友:
汗,好像全都变形了o(╯□╰)o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和我的一样,楼主你不练模拟器吗?玻纤桨换成木的吧,听我的话把飞机扔一边,先练一个月的模拟器+潜水,要不你会损失很大
我练一个礼拜就爽飞啦~

网友:
修机也是乐趣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修机需装备哪些最基本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和我的一样,楼主你不练模拟器吗?玻纤桨换成木的吧,听我的话把飞机扔一边,先练一个月的模拟器+潜水,要不你会损失很大

看来我是应该先练习,先潜水

网友:
齿扫了吧